关于多轴电池的讨论

楼主(2013-02-03):
之前6轴用的是某蓝皮 3s5000 感觉还可以。

现在装了个超级大8轴,1400轴距   上17寸或者更大桨(在和厂家协商,18或者19寸桨)

现在准备配电池了。。。开始纠结了。。是继续用蓝皮的那个,还是换点别的牌子?别的牌子的6s10000看起来皮实一点

我这个至少要20000-40000才能飞起来(大载重型的)

所以我又有了一个想法,每个轴上挂一个5000左右的电池,虽然说这样达到同样容量,重量会增加。

但是这样可以省去分电板之类的东西。中心版部分就没有强电了,布线会简单很多,电磁干扰也会好些。

求老手们推荐电池牌子。。还有就是分析分析这两种方式,利与弊,我应该选择哪种。

楼主:
自占沙发。。老规矩。。

楼主:
自顶一下。。没人鸟我。。

网友:
电池监控报警上面不好弄,好出每个电池上的电流小了

网友A:
好像看到那个大载重的载人的多轴就是这样用电池的。。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多轴每个电机的负载不一样,消耗的电量也不一样,所以整体电池利用率感觉不高啊,搞不好还是要把这八个电池连起来。这又来问题了,那电池放哪呢?中心版还是电机臂。当然从受力方面考虑的话还是中心版好点吧,而且好配重和平衡。所以,除非你搞24轴以上的载人用,,还是多组电池放一起吧,做个电池包,就像锂电车的那种,里面做好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到那个大载重的载人的多轴就是这样用电池的。。理论是可行的,但是多轴每个电机的负载不一样,消耗的 ...

谢谢。。但是假如我把重心调的比较好,这样是不是每个电机的负载就差不多了呢?

我分开放的话主要是想给中间省地方,并且减少干扰,我感觉分电板那边那还是对飞控有干扰的。

如果是一起的话,我加入用40ah,4块10000的,我还是准备挂在四个轴上,然后连接中间分电板,再向8个电调供电。
不知这样如何。中心版实在不方便放。我要放好多自己开发的检测模块,还有飞控的数传,osd,gps一坨东西要放上面。还都是容易被干扰的

网友A:
我现在的电调都放在中心版那里,不过电调上面有一块1mm厚的铝板,,散热外加屏蔽作用。。而且要说分线板有干扰是线路跑法的问题。所有线路走十字型,干扰会小很多的。实在不行加消磁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电调都放在中心版那里,不过电调上面有一块1mm厚的铝板,,散热外加屏蔽作用。。而且要说分线板有干 ...

走线十字?。。。求教。。

网友B:
考虑受力的话当然是分配到各个机臂上。。。。挂在电机正下方的飞行时力臂最小。。。 挂在机臂**比较均衡。。。不过很难就是了

网友C:
电池越靠近中心,理论上机架的反应速度应该会越快,调整姿态的时候,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差别要小一些,因此每块电池的放电差异会小一些,这事实上应该等同于延长了续航时间或者增大了任务载荷。

电池分到每个电机上,省下的电线所占的重量比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而且的确是电池报警或者计算电流的时候都很麻烦,间接地降低了飞行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越靠近中心,理论上机架的反应速度应该会越快,调整姿态的时候,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差别要小一些,因此 ...

电池放在边上,肯定是增加重量的。。但是似乎这样更稳。(通过受力分析,而不是考虑反应速度,这样反应速度慢。我觉得越慢反而越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越靠近中心,理论上机架的反应速度应该会越快,调整姿态的时候,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差别要小一些,因此 ...

我唯一担心就是8块电池的平衡。还有电压的监测。我要是每个都检测,或者连接起来,那还不如直接弄几块大的放中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受力的话当然是分配到各个机臂上。。。。挂在电机正下方的飞行时力臂最小。。。 挂在机臂**比较均衡。 ...

的确是这样。。主要是考虑这样各块电池放电不均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主要是考虑这样各块电池放电不均衡的问题。

放电均衡的问题,倒不算很大的问题,我的8轴就是4块电池分别供应8个电机,之间不并联,落地以后电压差别不大,充电情况看来消耗的电量也大致相当。所以我只在其中一块电池上粘了报警器,设的3.7V报警,还算比较安全的。不过我主要是测试飞行,偏向平稳飞行风格,所以各个电机的电流可能相差不大。(我的电池是集中贴在中心板的外围的)

如果飞航点或者操作风格比较狂野,并且电池安置在轴末端的话,就不好说了~~~比方说如果遭遇阵风,飞控板为了迅速纠正姿态,会加大偏移方向电机的电流来补偿偏移,这时候这一侧的电机电流消耗就会要大于对面的电机。同时如果电机下还有电池,则纠偏力度还要加大,电机电流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均衡的问题,倒不算很大的问题,我的8轴就是4块电池分别供应8个电机,之间不并联,落地以后电压差别不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