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奇怪现象

楼主(2013-02-03):
开定高的时候,有时候收油门,高度不会下降,反而上升,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个问题,定高的状态下,四轴有时候突然自己升高度,是不是风的影响(我一般是在2米内定高,不知道气压计会不会影响2米内的定高,应该是超声波控制的啊)

网友:
不懂帮顶。。该屏蔽的屏蔽了吗?。。

网友A:
超声波下面没东西遮挡吧

网友B:
这种机架震动很大啊  做好减震  把超声波减震

网友:
兔子的定高不好调,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普精的基本定高都很蛋疼,2米下超声波还是比较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架震动很大啊  做好减震  把超声波减震

哪种机架震动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下面没东西遮挡吧

没有。。。

网友:
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

网友:
兔子太不给力了,换个飞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机架震动比较小?

碳纤机架是最好的,没钱就玩铝管的机架,把螺丝拧紧,电机座弄双层,不能有震动,或者你买大疆的F450也行,那个尼龙机架硬度好点,比山寨的强多了,我买过这种山寨的,直接扔了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第一次收油门的时候确实是会向上飘,再收才会下降

网友:
我的情况也和楼主的一样啊,开了GPS和没开GPS效果都是一样的乱飘,现在都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第一次收油门的时候确实是会向上飘,再收才会下降

刚刚问了玉兔的技术人员,他说是因为你开定高时,一旦油门摇杆不动了,油门大小就从遥控器控制改成由飞控自动控制,一旦你收油门时,定高解除,这时候油门大小又改成由遥控器控制,但此时遥控器上的油门可能高了点,于是乎就上升了。。。再收油到较小时,才开始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玉兔的技术人员,他说是因为你开定高时,一旦油门摇杆不动了,油门大小就从遥控器控制改成由飞控 ...

好吧,知道我这个不是个例我也就放心了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