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电池效率下降一半?那飞完下来电池是热的,是不是可 ...
冬天电池效率下降一半?那飞完下来电池是热的,是不是可以排除?

楼主(2013-02-03):
如题,飞完后下来手摸
电池
是热的,是不是可以忽略掉温度问题?那么就可以认定就是此电池的正常留空时间?不管夏天还是冬天?

网友A:
生热也是能量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热也是能量消耗
夏天也一样热啊,我指的是冬天电池效率不行,那如果电池发热,是不是就可以忽略掉冬天温度低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