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小鸡螺距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3-02-03):
用低螺距高转速好?还是高螺距低转速好?
我现在用高螺距低转速,噪音很小,耐炸,推点油门就起飞了
我试了试高转速,噪音好大,感觉炸一下就粉身碎骨,要推高油门才起飞(不习惯),听说转速越高越好?
现在纠结了

网友A:
转速高,抗风,楼下继续

网友B:
不推高油门可以起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推高油门可以起飞?
一定范围内:
(1)低油门,高螺距可以起飞;
(2)高油门,低螺距也可以起飞。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这个帖子里的就不错

网友E:
两种的玩过一段时间 就耗电而言 大同小异 但高螺距 低油门鸡鸡会更加稳定 因为转速低了 有些不太严重的虚位 也不怕 没有暴露出来 高油门低螺距如果震动大证明你的鸡鸡状态至少没到最佳状态 要排震 低螺距有个好处就是锁尾方面的问题比较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