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调试k8 问题二

楼主(2013-02-03):
请问一下  我在螺旋总距和循环里面 都设置为70  并且调好 螺距  是否可以? 谢谢!

网友:
基本没问题  但是最好 要数据一样

网友A:
没有问题,要求是80-100,我理解这是调节v8的输出,只要大桨的角度分别为12和8度,滑动条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

仔细看滑动条,大约在70到110之间,是V8比较理想的控制范围,超过这个范围,V8对飞机的控制可能不太理想,但不是完全不能用。

如果真的想达到完美的控制,需要改变舵臂的长度,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要求是80-100,我理解这是调节v8的输出,只要大桨的角度分别为12和8度,滑动条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要求是80-100,我理解这是调节v8的输出,只要大桨的角度分别为12和8度,滑动条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 ...

谢谢朋友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