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金属主轴固定座如何换轴承,谢谢!!

楼主(2013-02-03):
上好主轴感觉金属主轴固定座的轴承有点虚位,请教可以换轴承吗?谢谢!!!

借图:

网友:
拆轴承的顶一下

网友:
加热 敲出来

网友:
开水,一泡一敲,轴承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轴承拆装器,一顶就出来了,TB一搜就有

网友:
不用搞什么拆装器浪费钱,直接像楼上说的开水煮,然后放个卡位的地方敲出来

网友:
刚好我也要拆轴承

网友:
的确利用铝和钢在高温下膨胀系数不同的原理拆卸轴承很科学更也经济。同时建议楼主安装轴承时可以先将铝座加温后,将常温或放在较冷环境里的新轴承轻松的装入轴承座里。以上的拆卸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不用外力,完全避免了新轴承硬装过程中的滑道和滚珠的损伤。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前辈们!!!

网友:
我大桨夹上的用烙铁加热了也没弄出来,难道是不够暴力么

网友:
用粗细刚好的铁棍敲出来就可。

网友:
一敲就下来了轴承规格是5*11*5的

网友A:
我直接夹着在液化气上面烤的,感觉有点冒烟了立刻用螺丝刀轻轻一推就出来了。
不过现在用了带推力轴承的座子,基本不用换主轴轴承了呵呵

网友B:
里面是轴承胶固定的,用防风火机烧到刚冒烟,钳子一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