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别练习机套材制作

楼主(2013-02-03):
机身的左右侧板
做以下部位时先不要急着粘接,一定要好好理解一下机身侧板和加强板怎么粘接,因为侧板是两面的,如果没有搞清楚关系把加强片粘到外边去以后就很麻烦了。
四片一样的防火板,这四片需要粘合到一块。用502比较快些,如果白胶或者环氧树脂粘合也可以,用环氧最好 强度是最高的。用慢干胶粘接的时候要固定好,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们移位,否则就报废了。
粘好以后把四颗爪牙螺母安装到位,它们分别是用来固定发动机架和前起落架转向座。大的是发动机架,小的是转向座。
准备粘接前部的加强片,砂板前边的拼缝有些缺 陷,不平整这里需休整一下,用砂板打磨一下就可以,如果瑕疵过大用斜口刀或者刨子休整。休整以后把防火板放在侧板上边,加强片用502紧贴着防火板粘到侧板上边。
粘好以后的样子,然后找来翼台加强片。可以看出翼台加强片顶端有些不合适,这里也要修正一下把长的部分切去。
粘接好的发动机舱和翼台加强片
翼台加强片的全貌,注意一下的是,翼台加强片的机翼圆弧部分和侧板上机翼位置圆弧式要位置一致。在其它的地方翼台加强片要比机身侧板小2毫米左右,这是因为这些位置要放置盖板。当然它们的隔框槽位孔和大小是一致的。
做以上部位时先不要急着粘接,一定要好好理解一下机身侧板和加强板怎么粘接,因为侧板是两面的,如果没有搞清楚关系把加强片粘到外边去以后就很麻烦了。
燃油舱上边的两个加强片
粘接好的加强片,加强片上边有标记分左右的(很明显我这里搞错了)不过问题不大,希望你不要和我一样!

上图是环氧树脂胶,准备用来粘接防火墙,那里经常受撞击用这个胶强度好。
粘接好的防火板和第二隔框和它的插位

这个是第三隔框和加强片,加强片要粘到朝防火板的方向,搞错了就放不下机翼了。
放好位置的第二和第三隔框
带花纹孔的是设备舱底板,和第四隔框。下边的大槽位是起落架后架座的插位,槽位上边有一片加强片已经粘上去。
再后边舵机舱的舵机板,舵机板是分左右的,三个圆孔那头要在后边,前边那个单独的舵机孔是偏右边的,偏右那边要在右边,切记。
一直到最后一个隔框,需要注意的是圆孔在下边,侧板上的圆孔要和隔框上边的孔对应。
落实好所有隔框的位置以后,就可以粘接另一边的侧板。图上是已经粘接另一面的样子。要注意的是两边的侧板要上下左右都在一条线上否则机身做好以后就会扭曲。
起落架座,起落架座上边有个槽,槽要朝外放置
粘接好的起落架座,最好用木条加强一下
机上上盖板和套管放置到位
准备好的机翼固定螺帽,一个螺帽有两片固定木片把他们粘到一块,然后要粘到下边去。
燃油舱的两个盖板,可以看见上边有个缺口,这个缺口需要处理一下,用刨子或者砂纸板都可以。把它打磨平
修整好的缺口
粘上一块木片后的样子,粘上去也要修整打磨一下。座到这里机身就完工了,后边就需要打磨和修整了。
平尾
垂尾 平尾和垂尾组装好以后前缘要打磨成圆弧状
机翼有5个带孔的翼肋是翼根方向的五个,它们中间要放置穿管。图上是翼肋和加强片
粘接到一块。
组装上去的一部分
第五片上边有两个片,一个带眼的和一个不带眼的。不带眼的用来堵穿管孔。
粘接前后缘上去,粘接的时候要注意所有的肋要放置在一个平面上,让他们保持在一条线上然后再粘缘条。这样能避免缘条的弯曲。
放置穿管
蒙板
蒙板前边要紧贴前缘上边预留蒙板槽位
蒙板粘接时有部分是涂不上502的,事先用注射器打白胶上去,然后便于粘接的部位用502固定
下蒙板和舵机加强片要粘接到里边
翼助条按槽位粘接就可以,注意接口和平直
上下蒙板和后缘片之间的补片,注意粘接翼稍前蒙板这里需要修出一个斜面便于粘接翼稍板上去
刀尖前的空要填补起来
前缘斜面用圆弧刨子加工,很快的
完成的前缘
穿销条需要打磨一下,用电钻夹着然后包上砂纸打开电钻就ok
粘接翼根片时要把机翼也穿上,这样它们一致性就很好。注意不要弄到穿条上胶
副翼上下两个片不一样的,有直线标记的上边的,上边的板子稍大一些
机翼的翼稍,前缘这里有个大缝隙,这里用轻木填起来。
机缘前缘,因为工艺或者组装的原因不可避免的要有缝隙,这里需要用木灰(锯末用纱网过滤一下)留下比较细的粉末来填补这个缝隙。
缝隙上填上木灰,扫去多余木灰,缝隙里边自然就会留下合适的
点上502胶水

没有木灰找原子灰也可以
这些缝隙做同样处理
打磨以后的效果
蒙板这里弧面,用这种海绵块打磨,不容易搞坏蒙板而且也能很好的贴合曲面
处理以后的效果
翼根这里修整的时候要放在一块打磨修整,这样能保证两端保持一致
翼助这里用这样长一些的砂板,斜放在翼助上边一次磨两三条,逐个打磨。切记不可砂板垂直沿翼助一个一个打磨,容易打磨坏后缘和蒙板。
修整后,缝隙填木灰打磨后用手摸上去要没有明显的凹凸感

楼主:
帖子还有容量限制 一些细节看模友的反应再说吧 发帖子很累,做了十几架飞机了,烂帖子也发了无数 这个能不能让射一下精啊 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的,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做过轻木飞机,看看过程感觉很复杂,

网友:
崇拜中。。。。强烈要求版主给楼主射精
请问下楼主,这是多少级别的练习机啊?如果是套材的话,能否PM个链接,谢谢。。
另外,还想继续看 蒙皮细节图片。。。谢谢。。。

网友:
说实话,看图片觉得很容易很快就能装好样的,细看楼主应该下了不少功夫。还有那个圆弧刨子还是第一次见。。。楼主花了多少时间装起来,不带蒙皮。

楼主:
制作的话 新手两天应该能完成,链接发你短信了。论坛不让明着乱发链接 会被封杀啊

网友:
好手艺啊,我正在飞着这机器不错,配了三叶52A的发动机,装了Skylark的黄金甲。

网友:
真不错,开发一款50的特技或像真机吧,我等了很久没有套材

网友:
要求开发一套幻影2000 90函道机套材.网上有图纸.

网友A:
东西可真够全的啦,不会是做飞机的吧

楼主(2013-03-08):
引用 网友A:
东西可真够全的啦,不会是做飞机的吧

被你言中了  还有激光机和锯没有露头

网友:
自己做太费劲了,最好买成品

网友(2018-12-25):
副翼单独切割下来做。怎么做得好呢?我切割下来做都市变形的,求指点方法,还有副翼上下蒙板用多厚,我以前用1MM的蒙做出来都是变形的

网友B(2019-03-23):
照片很多,秩序很乱,木结构完成,等候萌皮,等候备装,期待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