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X6 WIFI的点对点模式的IP和加密

楼主(2013-02-03):
怎么改X6 WIFI的点对点模式的IP和加密

网友A:
我知道,不告诉你

网友:
http://www.tudou.com/v/ytZu5VkevaQ==.html

楼主:
WIFI已经改成点对点模式了,但现在没加密,谁都可以连, 也不知道IP段是什么?

网友:
ip还是一样,改点对点就没密码了!!好像设不了!

楼主:
点对点就没密码了,那不是谁都可以连接零度飞控,谁都可以抢走控制权

网友:
用點小技巧一樣能讓點對點方式擁有密碼, 簡單文字敘述如下:
1. 當您改完點對點模式後, 以電腦無線連接點對點的WIFI模塊, 然後開啟瀏覽器在網址欄輸入: 192.168.1.254
2. 此時出現要求您輸入名稱與密碼, 請輸入: admin (名稱與密碼一樣)
3. 更改加密方式為: WEP 64 . 就可增加指定密碼了!

將來也可再以零度的WIFI修改軟件恢復原廠設定!
目前實際使用一切正常中! 同飛場多台升空也不用擔心誤連接他人的...
不過還是建議用路由器.. 距離遠點,通訊也穩定!

-----------------------------------------------------
以上方法未經零度官方認可, 最終解釋權還是得依官方為主!
若以此方式造成您摔機.... 一切與小弟無關! 呵呵...

网友:
零度产品这些使用上的问题应该要考虑到了,虚心听听用户使用以后的反馈意见。怎么说这也是产品,点对点没密码谁都可以抢走控制权。这样的可靠性无从说来的。及时回复用户才是道理!(因为这个问题我本人经历过,后来没办法又改成路由器的,所以知道软件上点对点是没有密码的,使用N个控制平台都可以来操作一个飞机的)

网友(2013-03-08):
其实我也想知道

网友:
刚刚按照8楼说的改过了,能用。

网友:
照8楼的方法,我连不上,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