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小年犒劳自己--做个手锤把

楼主(2013-02-03):
手头没有家伙事儿,做什么都难啊。复杂的弄不了,弄个简单的。
今天拆东西用了多年的小手锤终于把断了。
从新做一个。削削磨磨成了这个样子。
为了解决掉头的问题,侧面打一个小孔,然后在扩一个沉头(目前就手电钻这么一个电动工具了)。上一个螺丝,我看它还掉。

网友A:
装柄不能用死螺丝固定,
就像手柄也不能用铁柄一样,
敲击时候,需要有一定弹性的,
最简单的是在木头上开槽
木楔子敲进去
防止松动,可以沾点盐水,或者撒点松香粉
柄的木料要有一定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柄不能用死螺丝固定,
就像手柄也不能用铁柄一样,
敲击时候,需要有一定弹性的,

谢谢指点。我是偷懒啊。收拾东西,正好手电钻在旁边,顺手就弄上了。
回头泡点盐水吧。容易一点。
木料倒是够硬的。

网友:
最好装一个有倒刺的钢楔子

网友:
我是在锤孔的对面钻了一个小孔,拧上一颗自攻丝当楔子。

网友:
白蜡杆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太厉害了。专利呀。

网友B:
锤子把,是上了亮油,还是打了蜡?

网友C:
手头有把老爷子留下来的手锤,个头儿跟楼主这差不多,本来根本用不着它,但毕竟是老爸遗物,前些天拿出来翻新了一下,太硬了,用中心钻试了下根本打不了孔。楼主这把材质感觉不硬啊。老锤把已经坏的不能再用了,前两天又在市场淘了根本地硬木,过年放假有空了弄好它。

网友D:
锤子按装是有方向的,大孔在外小孔在内,
楼主的看不清,好象是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锤子按装是有方向的,大孔在外小孔在内,
楼主的看不清,好象是装错了

正好和你说的相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子把,是上了亮油,还是打了蜡?

顺手摸了一点机油

网友:
做的不错,现在的成品有在中间打眼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好和你说的相反哦

那就是装反了
木楔子也锁不住了,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装反了
木楔子也锁不住了,
hoho

所以啊,我拧上一个螺丝钉
现在已经砸上去了,回头掉下来的时候,我再按照正确的方向装上去。
锤子把稍微长了一点,正好有修改的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把老爷子留下来的手锤,个头儿跟楼主这差不多,本来根本用不着它,但毕竟是老爸遗物,前些天拿出来翻 ...

要以锤面为准。考究的手锤,蘸火专门錾锤面和球头两处,中间是不硬的。这样子不容易在大力敲击下打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以锤面为准。考究的手锤,蘸火专门錾锤面和球头两处,中间是不硬的。这样子不容易在大力敲击下打碎

噢,原来这样,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