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过发动机以后 出现新的问题了

楼主(2013-02-03):
我是个新手 发动机是三叶的52H 昨天玩完做清洁 把发动机化油器 火花塞盖 发动机底盖 拆来了 清洁  然后装回  今天发现把油推上去然后拉到最低点 发动机转速并不会降下来  但是熄火开关依然管用  请问这是哪的问题?是油针没有调好吗?
另外 我发动机低速好像老咳嗽似的  不顺畅  是大油针还是小油针有问题?

网友A:
咳嗽 说明小油针富了
转速不下来。。。  油门中立点和行程 设置对了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嗽 说明小油针富了
转速不下来。。。  油门中立点和行程 设置对了没有呀?

油门行程没问题应该 因为刚起打着启动了是正常的怠速  只有把油门轰上去了  他就下不来了  但是风门已经是怠速的位置了 很奇怪

网友:
一直不下来  还是过一段时间就下来了?  要是过一段时间就下来了。。。就在调调 油针  估计富了

网友:
估计是副油针太付了
三爷的不知道,但os50与redline56都是副油针控制低速到中速,主油针控制主油量
如果副油针太富有,低速效果就不明显
楼主可以在调一下油针,还有就是看一下风门关的是否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