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伟带锯D28770和dwm120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2-03):
过节了,搭了几个钢架子,锯得我是腰酸背痛,免不了又开始打起洋二带锯的主意了。看到淘宝上有这两款,图片上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想问问大家有懂行的能否给指导下?或者哪位想转手,也请跟我联系啊。在此谢谢了。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买锯条有什么要注意的?翻了旧帖子说是好像薄锯条好,但是没发现比.6薄的锯条卖啊。

网友A:
二者功率不同,dwm120电机功率更大些。当然其他细节方面也有改进。
薄锯条有0.45的双金属锯条,很耐用。我有一条磨到齿秃了也没断过。越薄越不容易断。
这个工具虽然我用的次数很少,一年也就几次,但还从没想过要出掉。和手锯相比效率实在是高了。

网友B:
这两款带锯应该用0.5厚的锯条才不会断。0.65厚的基本都会折断。我买的是24齿,很容易变秃

网友C:
先看看,暂时还在用手工锯的路过。

网友D:
建议 用12齿的 效率比较高而且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