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油门螺距大家怎么设

楼主(2013-02-03):
RT一般大家都是5点的,我的是devo10有7点,老鸟请指教!!!

网友:
五点与七点一样呀

网友A:
好办,把五点对应到七点即可。
五点是A B C D E, 七点是1 2 3 4 5 6 7,头尾跟中点数值相同,中间值做加权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把五点对应到七点即可。
五点是A B C D E, 七点是1 2 3 4 5 6 7,头尾跟中点数值相同,中间值做加权 ...

有理,试试看!

网友:
设好5点其他的顺一下曲线就好了。

网友B:
七点作用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点作用大吗?

直线应该无区别。

曲线肯定更细腻了,视个人需要而定。

网友:
3楼正解,不过刷了非官方固件以后就有9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