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上的升降插头没插怎么也能飞起来

楼主(2013-02-03):
今天在家调450,把接收上面升降那个插头取了拧螺丝,调完后忘了插回去就在家里试飞,飞起来没什么问题,难道那个插头没用?

网友:
汽车方向盘卸了也能开,但是没法转弯了,

网友:
有点蹊跷。

楼主:
真的,只是因为在家没敢飞太高,离地10几厘米

网友:
不可能吧,现在都CCPM了,没有升降舵会出问题的。

网友A:
楼主 下次 再次不插  然后 开始翻个筋斗看看 效果

网友B: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识字盘的鱼眼要是上下滑动不顺滑的话 偶尔也会出现楼主的状况

网友:
看了楼主的补充基本明白了。只是离地10cm左右,不是真正含义的起飞,所以大家多虑了。因为很多机子的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是前段平直,过了中点后再逐渐增加的,那么楼主起飞前的加速过程中。螺距舵机基本是不动作的,接近起飞状态时螺距舵机就算动作幅度也很小,如果楼主感觉到起飞后有点后退的趋势,也是会推杆修正的。而混空模式下就算升降舵机不动作,副翼和螺距舵机也有下拉动作来修正十字盘姿态的。但楼主如果是让不插升降舵机的机子起飞航行了,那才是个真正的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下次 再次不插  然后 开始翻个筋斗看看 效果

升降舵机不工作,想不翻都难,猛一推油门杆,直接就一个后翻,试试就知道

网友:
三轴自动修正当然有可能飞起来,前提是升降舵机刚好停在有一定正螺距的位置,而且动作超温柔。

网友:
一系列的巧合,楼主下次再试试,呵呵...

家里试机,推油门前不检查舵机,楼主没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