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驱动器

楼主(2013-02-03):
哪位大侠知道这是怎么接线的

WEST GERMANY直流驱动器/MOTORSR-V3.1

卖家也不知道怎么接线的,这样的卖家也有  无语!!

不过这块板是买其它东西卖家赠送的。

网友:
WEST GERMANY 老古董啊

楼主:
免费的就是这样的货  能讲一下怎么接线的 ??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能用就行了。

网友:
做电路分析,电源输入交流还是直流电,估计电压,控制电源与主电源是一路还是分开供电,
输出用什么控制可控硅 / MOS 管,有没有外接控制信号,如调速电位器正反转停止开关等等。

网友:
看下那2个IC是什么型号?再找资料进行电路分析了。也许这坛上有人用过。

网友:
西德出的,20多年以上,看外观怎么这么新

楼主:
等了两天 还没解决问题    难道还真有问题难倒万能神坛啊 。。。。。。。。。。。

网友:
板上的IC标识看上去不咋的!

网友:
单片机的芯片,可能有点复杂  应该不老的

网友:
先找到电源部分。。。

网友:
先把7805的电源供电接头找到,供9v左右的直流,看看继电器能不能有动作,如果没有,控制电源与主电源可能就有2个了。右的2个应该是mos驱动管。pic16的那个是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