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挂了

楼主(2013-02-04):
昨晚把摄像头掉地上了,导致上面一个电感挂了。看起来像是2R7功率电感,求助啊。。。。。

网友:
买一个。5¥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要用电桥。买不到就自己绕,用原磁芯,同样直径漆包线。

网友A:
掉这么一点点,应该还是能工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这么一点点,应该还是能工作的吧

可以工作,不过画质下降很多

网友B:
找到掉下的那小块用502粘上去

网友:
淘宝一下 对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掉下的那小块用502粘上去

嗯,从地上找到了一小块,比划上去一看,还少一小块,,,,,

网友:
貌似可以去旧光驱找下。

网友C:
买个单反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