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飞行怎样才能不“波浪”

楼主(2013-02-04):
请教,谢谢

网友:
自己微调尾翼  上升状态   直到直飞  哈哈

网友:
调好重心,调好舵面,理想状态是让飞机可以脱控平飞。
如果控可设EXP,请把升降舵的EXP设置得柔和一些,这样你对飞机的操控会变得顺滑一些;另一方法是把舵角安装得小一些。
另外就是苦练飞行技术。

网友:
苦练飞行技术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郁闷

网友:
重心一定要调整好,升降舵最好是平的,在高空飞行,在调整好舵面,能够脱控平飞,到低空在找感觉,飞行技术一定要熟练啊。

网友:
沒錯,最好是舵面調平的時候飛行也是平的.那就表示CG差不多對了.重要的是遙控微調也要是在中間.

网友:
三楼河马正解。
飞机调不好的话再怎么练也练不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找找F3A专业调校的文章,看看那么多条目都是为了什么而设计的,为什么要那样设计调整方案。你会受益匪浅。
调到平飞平滑稳定,才刚刚入门,才刚刚能飞,才刚刚可以开始进行那些专业调校。

网友:
多多练习。

网友:
玩模型就是折腾,慢慢磨练下,有一天你发现你也是个前辈。

网友A:
一般通场很少能一次性压到你想要的低空,上面几个说升降要调平的高手高速通场状态下你敢推杆吗? 至少我不敢.我倒觉得微调要调得松手后略微低头点.这样才好比较平稳地低空通场. 一般通场我都略拉着杆通的,这样高了稍微松点飞机会自然下沉,沉到你想要的高度再拉平. 这样对降落也有好处,飞机能自然下沉.而不会降不下来. 调平的话碰到有点逆风就一直飘在那里不肯下来,直到失速.
以上经验当然不适用3A机,3D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场很少能一次性压到你想要的低空,上面几个说升降要调平的高手高速通场状态下你敢推杆吗? 至少我不敢. ...

此兄说的极是!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自然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通场很少能一次性压到你想要的低空,上面几个说升降要调平的高手高速通场状态下你敢推杆吗? 至少我不敢. ...

除了3A,3D的是什么啊?电滑?涵道?竞速?练习?像真?
其实敢不敢推杆,就是舵量和exp的问题。只要控制够细微,飞机不会有过激响应,自然敢推杆。

另外飞高速最好用小舵量。

像3A机很多调试数据都表明小舵量多面偏转角度都只有十几度。大家是不是觉得舵量小呢。
盲目追求舵量貌似是新手通病之一。舵量大手上有没准,当然不靠谱。就算手上有准,舵量大了,遥控器摇杆动1毫米飞机就剧烈机动,也是没法飞出平滑航迹的。

网友:
飞飞机也是技术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3A,3D的是什么啊?电滑?涵道?竞速?练习?像真?
其实敢不敢推杆,就是舵量和exp的问题。只要控制 ...

感觉你说的都是些教条主义,你倒离地2米高度高速通场时试试推杆看,哪怕你EXP设得再柔和也不管用.波浪运动就是推杆造成的,人的反应不是陀螺仪.危险情况下会过头点的. 而且EXP不是可以一个劲设缓和的,舵机,拉杆都是有虚位的,中段设得过份小,都被虚位钝化掉了,中间一段行程内几乎无反应.然后到了两边灵敏度突增,反而不好控制. 我一般要设EXP顶多设到-20,-30是极限了. 至于你说的舵面行程要小,那也是笑话了,这个要看机型的,涵道这些要小,但你去看看3D机的舵面看,夸张得要死. 就算普通练习机舵面最少也得在20度以上.不然很多动作都变形. 你15度以内转转圈子平飞么是没什么问题,但去做些动作看.横滚慢吞吞的,倒飞的话主翼仰角不对点推杆到顶都摆不平.

网友:
关键是你的手感要很细腻,EXP只是辅助,不是万能的。多练多飞,眼到手到舵面到,基本神功成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说的都是些教条主义,你倒离地2米高度高速通场时试试推杆看,哪怕你EXP设得再柔和也不管用.波浪运动就 ...

3D飞机大小舵用的是比较普遍的。
3D一般飞航线都是靠微调调成平飞的状态,调平了机头中油门放开摇杆就平飞。否则碰碰摇杆就要不平滑。
要飞平滑就是切小舵量。
舵机虚位问题就不要谈了,靠谱的舵机都没有那么大虚位。

网友:
飞什么动作就用什么舵量。3A飞机很多condition设置都是只有某一项舵量大其他的舵量小。
这里说要飞精确平滑的航线,还说只能大舵量,那就只能多少波浪一下了。一般小舵量是大舵量的50%-60%。再加上EXP最大不宜超过50%,已经比较温柔了。

剩下的才是需要练习的部分。

印象里最夸张的是个老外改swist竞速机,加了个小型涡喷,飞到了400km/h以上的速度。人家副翼舵量在后缘处测量,就三四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