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问题,

楼主(2013-02-04):
为什么3GX接上电源之后指示灯始终不亮啊,求解,是3GX坏了嘛,3GX是全新的

网友A:
你的是新的好办,哪里买发到哪里去,如果是2手收回来,呵呵自己看着办

网友B:
电源接饭了没,或者有没插错地方啊

网友C:
要接舵机,没有接舵机,3gx不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接舵机,没有接舵机,3gx不自检
所有线都要接好灯才会亮?

网友D:
首先要么连接到电源线上,或者电调联到油门线上,供电,然后必须有接收机或者卫星,并且开控连接上 3gx才出现反应

网友E:
我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F:
三轴陀螺都要求有接收机信号。但对舵机连接没有要求吧?得先设置舵机类型再连舵机。

网友G:
肯定是线插反了

网友H:
首先接线正确,然后连接上所有设备,如不能正常自检,换货!

网友I:
舵机可以不插,接收一定要插好,不插好不开机。。。

网友J:
请问什么是3GX?

网友K:
把接收机接上,有信号给3GX才会自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