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DIY你们是如何处理车床砂轮机的粉尘的

楼主(2013-02-04):
昨天天想用车床把一个铸铁的皮带轮车小一些,
结果铁屑和灰扬的很高,满头满脸都是,
还有用砂轮机磨短断几个M4的12.9级杯头螺丝,
砂轮的粉末也到处都是,
昨天经过清洗鼻子,睡了一晚,
到今天感觉鼻子和肺部还有难受,
人体的肺虽然有自己修复功能,
但长期这么搞下去,感觉命不久矣,
大家是如何避免的啊,
以后可以戴口罩,但是在空气中的浮尘呢,
那个砂轮机我感觉可以做个密封的箱子,
上面有个有机玻璃的观察窗
下面有两个装了袖套的孔可以伸进去两个手操作,类似换胶卷那种,
磨完了等粉尘沉淀了再用吸尘器吸,
还有磨短螺丝尽量用锉刀锉,
这样粉尘少,
有的粉尘吸尘器也是无能为力的,
上次我拆一个激光打印机,用吸尘器吸的
最近清洗吸尘器,发现打印机的碳粉
有的已经突破吸尘器的过滤,到了空气的出口,
非常危险,

楼主:
砂轮机或者用低压高速直流电机自制,
带移动电源锂电池就可以驱动,
磨的时候到郊外河边空地上风处
别看好多DIY达人作品有多漂亮
背后身体饱受粉末污染,
手上不小心的划伤
各种艰辛

网友:
口罩眼镜是必备用品

网友:
砂轮机我一般不在家用,磨东西到单位去磨

网友A:
最新消息,北京大气中,漂浮游荡着4000吨粉尘,国外的蔑称,北京咳就是它们引起的。的确得防患于未然。家庭的环境,**的面积,收入的高低,都约束我们每个人。我试过,最新式的军用防毒面具也不能在室内完全隔离粉尘(10平方,磨半小时)。还不如用苏军最老式的,那种像象鼻子一样的,把管接长,墙上打洞,直接穿墙出去。为了健康,吸尘器不要用那种带过滤袋的,它不能够完全挡住一切。最新式的那种还要把它放到室外(墙上水钻打洞)。

网友:
我也曾想过,能否用一大功率风机,做几个不同形式的风嘴,形成人造狂风,人象接吻一样,躲在风幕背后操纵一切呢?(启发来源于国防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消息,北京大气中,漂浮游荡着4000吨粉尘,国外的蔑称,北京咳就是它们引起的。的确得防患于未然。家庭 ...

我觉得你的办法不错,直接像油烟机一样把尘排到室外,
我用的吸尘器就是洗车的用的那种
干湿两用的,但是还是灰尘会泄露,
机器最好像加工中心那样密封,这样可以隔音和防尘。
这样吸尘机也不用一直开着,可以等需要的时候再开
当然加水也不错,比如搞石雕玉雕的人,粉尘也很大
用了滴水,就好了
当然家庭DIY 最好是避免用粉尘很大的材料,
比如多用铜,铝 ,木头,

网友B:
打印机的碳粉,是万万不能用家用吸尘器的,因为碳粉直径远远小于过滤器的孔隙,会烧吸尘器电机的。

有专用吸尘器。

网友:
碳粉这东西,千万不能在家弄开
得不偿失
任何普通的纸袋,布袋,离心吸尘器也过滤不了那个碳粉颗粒
吸到肺里还排不出来
太可怕
铸铁粉尘也很难弄,
砂轮机粉尘也很难弄

所以在家玩,要有个基本的安全限度
少弄砂轮,铸铁,电焊,油漆,发黑镀铬

就像我在家弄电子
以前不懂,一直关门闭窗地焊东西
现在也会尽量少焊,多开窗
那个松香烟气,含铅锡蒸气,
对人实在不好。

网友:
最简单的,尽量少弄或者不弄,弄完收拾洗干净呗。

网友:
还有电焊镀锌管,那个气太伤人,一定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碳粉,是万万不能用家用吸尘器的,因为碳粉直径远远小于过滤器的孔隙,会烧吸尘器电机的。

有专 ...

有一种叫做旋风扫的东东,完全可以自己D一个然后加上吸尘器就OK,我们用它来吸木宵什么的,基本保证99%的灰尘可以掉到集尘桶里面,效果灰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叫做旋风扫的东东,完全可以自己D一个然后加上吸尘器就OK,我们用它来吸木宵什么的,基本保证99%的 ...

旋风集尘,也是只能收集一定范围内的颗粒
碳粉的颗粒过于细小
旋风的离心力不足以把碳粉颗粒分离出去

网友:
粉尘是很麻烦的,所有一般用都是在室外或者单位加工,尽量不在家里使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像看到外星人的目光看我。。
上次有个老太太,从一开始,眼神就满屋的扫,一直到走出视野,完了好像没过瘾,又退回来仔细的看了一遍,才走的,唉,真是无语了
害得我,现在几乎都是关着门在里面。。

网友:
车铝的粉尘其实也是相大,当时没有留意,只是车铝总觉得有点臭铝的气味,后来用3wLED灯做工作灯时发现很多闪光铝粉尘飞扬。

网友:
口罩是最普通 最容易的,尽量用上

在家 切削实在让人烦恼,难收拾。 深有同感!
磨 那就太...  麻烦啊。实在不适合在家里搞

网友:
我看实在不行,大家上切削液吧,肯定能摆平车铣的粉尘,砂轮的就忍着吧

网友E:
家庭DIY偶尔吸入一点粉尘,最多是吃碗猪血清洗一下,人家专业的天天吸入粉尘怎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庭DIY偶尔吸入一点粉尘,最多是吃碗猪血清洗一下,人家专业的天天吸入粉尘怎办?

那个就会有职业病了,吸肺,好像最后期是肺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叫做旋风扫的东东,完全可以自己D一个然后加上吸尘器就OK,我们用它来吸木宵什么的,基本保证99%的 ...

不行的,打印机碳粉,忘记是3微米还是0.3微米,这么小的不会被旋风的。

我修过打印机,用的吸尘器,好一些的都是3M的专用滤心。

旋风,对付木屑铁屑,据说不错

网友:
那个砂轮机我感觉可以做个密封的箱子,
上面有个有机玻璃的观察窗
下面有两个装了袖套的孔可以伸进去两个手操作,类似换胶卷那种,
磨完了等粉尘沉淀了再用吸尘器吸

这样不等你操作完,里面的粉尘就会飞满箱体,你什么也看不清了。

网友:
铸铁粉尘,贴到扬声器上,差点坏掉手机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庭DIY偶尔吸入一点粉尘,最多是吃碗猪血清洗一下,人家专业的天天吸入粉尘怎办?

天天吸粉的叫粉尸

网友F:
我磨一种切药材的刀片三张后鼻子黑了,嘴巴里很多砂,牙齿咬到细砂咯咯响,砂轮机在屋子里的,那股砂轮灰的味道在屋外都能闻到,在灯光下看到灰尘大得很,就算磨的时候戴口罩,磨好了把口罩摘下一样会受到灰尘的影响,总不能干其他活也戴个口罩吧,所以还是要解决掉灰尘到处飞的问题,改天发我的过滤器上来给楼主看看,一个离心风机接一个汽车的空气滤清器,大过年的,找不到现成的汽车滤清器总成,只好自己用铁皮焊一个四方的了,分出两根管,一跟接在砂轮机护罩下的管那,一跟带喇叭口的是可以任意固定在任意位置的,类似冷却液和照明的那个卷簧管,如果能找到汽车滤清器总成的话还是找个的容易,就算是买个也比自己做的所花的人工和时间便宜,我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自家的车用废的滤清有几个,以后还会换出几个,不担心滤芯的问题,做普通过滤用途,用脏了可以用压缩空气吹干净继续用的。

网友:
我那小小的离心风机也是暂时先顶着用的,那个吸气口是可以和任意的抽风设备相连接的,这个离心风机如果功率不够大可以很方便的更换连接到大功率的离心风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磨一种切药材的刀片三张后鼻子黑了,嘴巴里很多砂,牙齿咬到细砂咯咯响,砂轮机在屋子里的,那股砂轮灰的 ...

要是有图就好了,
汽车空滤我以前都是扔掉的,
买新的也只要10元一个,
要是没办法我只能
找一个低压高速直流电机,接上砂轮和锂电池到郊外上风处去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是有图就好了,
汽车空滤我以前都是扔掉的,
买新的也只要10元一个,

我的是微型货车的滤清,大货车的最好了,10元买不到一个滤清啊

楼主:
其实这样的过滤吸尘的风机要是能用直流电机控制噪音的话,直接可以装外墙上当排气扇用了
对PM2.5绝对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北京PM2.5超1000的时候,据说到博物馆去,PM2.5才10左右
就是装了排风和新风过滤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微型货车的滤清,大货车的最好了,10元买不到一个滤清啊

我的车是富康和桑塔纳一样耗材是最便宜的,可能比货车的便宜

楼主:
对了我以前用吊磨切割和磨白钢车刀是直接对阳台外面磨的,用的是白刚玉磨头,这样灰尘就好很多。

网友(2013-03-22):
铁屑和粉尘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哈哈哈~~~

网友:
学习,应该非常注意安全防护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加工个东西还这么多麻烦。
本来想上床的,这下犹豫了。
不管车铣还是砂轮,都用一个吊瓶滴水,能否克服粉尘?
这样就只需要对付飞溅的水滴。用东西挡一下就行了。最后用水冲洗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这简直和我这边一样,好奇的邻居眼里我们就是疯子,那眼神就是看精神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我这边也是,女人和老太太都特别多事,白天有点动静就找,有次还报了警,警察不管,训斥她们说,只要不到规定的时间段,以及不长时间的干活以及干盈利性的工作,这点噪音,都不算犯法    嘿!你看这帮老娘们,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人家以为你这里开了一个修理铺呢。
在想家里的破烂能否拿你这里来修一下。
你在门前挂个牌子,“谢绝参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我天天在车库搞,也没个窗户,每天都乌烟瘴气的
开着车库门吧,路过的人都伸着头,用一种好 ...

你在门口写上,培训按课时收费,门口旁听生半价。

网友:
砂轮机可不可以改一下,电机在外面砂轮用皮带带动在水里磨,怕水中阻力大的话可以让砂轮少部分浸在水槽里,东西放到水槽里磨。

网友:
户外磨,风扇吹

网友(2014-01-15):
抽油烟机呀。在灶台上干。

网友(2022-10-28):
砂轮机放到阳台玻璃外面,手伸出去隔着玻璃磨,两个世界

网友G:
办法应该是有的,旋风集尘的出风口再加一个水过滤。应该有一点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办法应该是有的,旋风集尘的出风口再加一个水过滤。应该有一点效果。

最好还是室外,室内灯光昏暗,看不清粉尘,在强光下,有没有粉尘看得很清楚。但大部分人以为看不见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好还是室外,室内灯光昏暗,看不清粉尘,在强光下,有没有粉尘看得很清楚。但大部分人以为看不见就没有 ...

我的砂轮机就在室外(阳台),夏天下午大太阳照着,一样看不到灰尘,想看到灰尘唯有在光线暗淡的室内开一盏射灯,因光泳效果即可看到灰尘滚滚的现象。

网友:
劲量不在家玩砂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