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550轴距能配什么桨和电机?

楼主(2013-02-04):
  如题,最近迷上了四轴,想DIY一个。买了个550轴距的机架,请教一下配多大的桨和电机能获得最大的载重能力!机架说明书上推荐配置是1045桨和A2208/Kv1100(好像!)或者A2212/Kv980.新手没经验,老手多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上2216吧。 电机宁可大勿小。用大电机,唯一的缺点就是重量会稍大点。如果用低KV的盘式电机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再去看看电机的资料。那桨用哪种尺寸比较好呢?

楼主:
还有好心人吗?提供些宝贵意见吧!

楼主:
求助帖没人气啊!看来只能自力更生了。

网友A:
2212的一般用用可以的!建议2216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去看看电机的资料。那桨用哪种尺寸比较好呢?

买电机的时候看看,店铺里一般都有电机的性能参数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打算用什么飞控?

楼主:
目前暂定玉兔!多谢楼上。这两天对桨尺寸搭配也有所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暂定玉兔!多谢楼上。这两天对桨尺寸搭配也有所了解了。

我也想搞个四轴。正在筹备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搞个四轴。正在筹备当中

  我在正大广场反斗城门口看见那个2400元的四轴飞行器在展示飞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决定DIY一个。现在也只买了个机架,其它部分还在收集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正大广场反斗城门口看见那个2400元的四轴飞行器在展示飞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决定DIY一个。现在也 ...

机架完成可以自制,而且会比成品机架更轻。 我打算用轻木搞。  云台也自制。 这样可以节省300多元。

楼主:
自制机架这方面我还没什么想法,暂时就买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