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要 U字油门曲线

楼主(2013-02-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悬停油门低一点,省一点点电,
大螺距掉转多一点点,
我觉得很难感觉出来,2%的变化。

网友:
在中点的上下模仿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曲线,也有直接一条横线的油门,仅仅靠螺距来控制。

网友:
曲线设V或者U型,听说好像是为了减少负载的变化波动。

网友:
LS说的没错-.-螺距曲线的两头都12左右的大螺距, 所以需要油门曲线的两头大油门来稳定大桨转速,保证飞机整体和锁尾的稳定性-.-

网友:
貌似这个是油机的设置方式吧?

网友:
为了达到定速的目的,针对两头的大螺距适当提高油门,补偿负载增大导致的转速下降,保持飞机的机动性能。当然如果设置了定速,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A:
我一直用u型,悬停点附近不需要太大油门变化就可以稳定速度,而慢慢增大或减小螺距,负荷会成平方倍或立方倍增大,所以油门的变化量也要相应增大才能保证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u型,悬停点附近不需要太大油门变化就可以稳定速度,而慢慢增大或减小螺距,负荷会成平方倍或立方倍 ...

本帖最佳回复

网友B:
我用定速的,用油门曲线感觉电机转速跟不上螺距变化

网友:
保持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