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160克EPP 3MM水星不能吊机,大家来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2-04):
最近多风,想练习室内吊机,进了设备,装好飞机,调试好了,飞机拿在手里向上,满油门确感觉飞机没有向上飞的意思,觉得动力不足呀。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起飞重量160克。配置:80CM epp 3mm水星,银燕2205 KV1660电机,8040浆,好盈10A无刷电调,银燕ES08A精品舵机1个(副翼用),YZW 3.7克舵机2个,2S 500mah 20c电池,所有设备都是新的,电池换过了问题依旧。 换了1047浆,开始几秒有向上的拉力,后面飞机就往下掉了。以现有条件只有改3S电试试了。

网友A:
f3p没玩过,但是目测是浆短了点

网友:
还有扭力,貌似不够呢,我看朋友玩的都是900左右的KV 啊 你确定这个不是滑翔机的电机

网友B:
上双天400的电池这电池太垃圾了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比菲家的机子160g很好飞了~浆有点小换9寸的都行,升降方向舵机用3.7有点小了,我用的是5g舵机都感觉小~

附一段我的160g水星机机
http://www.tudou.com/v/pQTDJpVnnTA==.html

网友D: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E:
是桨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的小飞机(翼展55CM的)用5寸桨油门推到最大才勉强在空中停留几秒钟,后来换了6寸桨就很好飞的!!我使用的是双天的XM2212MA-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没玩过,但是目测是浆短了点

这个电机标配,2S电,8040浆拉力有215克,我这水星起飞重量才160克,吊机应该没有压力呀。正在服役的KT330,80CM翼展,3S 1300MAH 20C电池 XXD2212 1000KV 起飞重量380克,很好飞,动力十足。这飞机真有点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双天400的电池这电池太垃圾了

先换浆试试,不行改装成3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比菲家的机子160g很好飞了~浆有点小换9寸的都行,升降方向舵机用3.7有点小了,我用的是 ...

好的,先换浆试飞,另外我也觉得3.7克的舵机不好用,不够灵活,5克的舵机也不灵活吗?(没用过5克的舵机),难道要全用9克的舵机?另外你这个视频我在进水星之前已经潜水学习过了,飞的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换个电机就可以了

先换浆试试,不行改3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gws 0947。

手头上只有,5030、6030、7040、7060、8040、8060、1047的浆,就是没有0947的浆,先换8060的试试,不行把1047改成0947的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桨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的小飞机(翼展55CM的)用5寸桨油门推到最大才勉强在空中停 ...

有人建议不要用XXD的浆,我觉得也是,以前用过XXD的5030和6030浆都不好用,这次8040的浆也一样,看来只有XXD的电机还行,用过4,5个还没有坏过,XXD2212 KV2200上7060的浆,动力十足呀。KV1000的电机至今还在KT300上服役。

网友G:
这个桨用在2208或2212上还行,用在F3P的电机上,效率太低了,建议用GWS 8043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桨用在2208或2212上还行,用在F3P的电机上,效率太低了,建议用GWS 8043

快到年关了,发不到货,先用8060或更大的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建议不要用XXD的浆,我觉得也是,以前用过XXD的5030和6030浆都不好用,这次8040的浆也一样,看来只有 ...

XXD的桨确实差的太多了!~我开始买的现在还扔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上只有,5030、6030、7040、7060、8040、8060、1047的浆,就是没有0947的浆,先换8060的试试,不行把 ...

1047也勉强可行,但是反扭太大,电机有点过载,电调也比较危险
8060的静推力和8040相差不大,电流反而上升很多,没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人建议不要用XXD的浆,我觉得也是,以前用过XXD的5030和6030浆都不好用,这次8040的浆也一样,看来只有 ...

桨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买便宜的。
而且,这玩意儿差一点钱效果就差挺多。。
当然所有桨都有一个适用区间,你不能指望gws 1047给你整出2kg的推力来,这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买便宜的。
而且,这玩意儿差一点钱效果就差挺多。。
当然所有桨都有一个适用区间 ...

昨天晚上换了1047的浆,开始几秒飞机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后面飞机就往下掉了,还是不行,打算还是改3S电试试。第一次弄F3P就成这样,入魔好久都没这样郁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