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04):
(无正文)

网友A:
查下软件版本,如果是2.1的话升级成3.0

网友B:
如果是很旧版的硬件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除了楼上两位说的外补充一下
如果十字盘没有完全水平自旋也会跑偏,飞机重心没有调好也会自旋时候跑偏的,如果都解决了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软件版本,如果是2.1的话升级成3.0

已经升级到最新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很旧版的硬件也会有此现象

应该是新版的

楼主:
现在3.0很满意,悬停随时都可以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