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5LV遇到问题了 特来请教

楼主(2013-02-04):
(无正文)

网友:
问题变复杂了吧,哈哈,这个看你说M8X 1.25毫米的螺栓能够拧进去一大段是吧,那就先推断螺纹内孔也是M 8X 1.25毫米的,你说现在1.25毫米丝锥下不去,这个可能就是你拧了1毫米牙距的螺栓造成内螺纹变形了,这可能就是种因得果的原因造成的,你现在可以试试M8X1.25丝锥用活动扳手拧未四方进攻啦,丝锥刃口有前角,所以会掘起金属的,阻力是比较大,你有手指拨动丝锥进孔的话对于一个受过伤的成形螺孔来说是有点阻力的哦。

楼主:
谢谢小葛热心回复

网友:
用螺纹规, ,,,一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