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控显示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3-02-04):
天七的控。昨天请师傅调试固郎450,今天打开控里面的油门曲线和螺距。发现里面多了一条直线,加油门时这条直线会跟着油门的反应而运动。螺距也是这样。请问这正常吗?还是我在控里面设置了什么?。谢谢指教。座等。。。。以前只有一条十字线

网友:
这个就叫油门曲线  你没调整 啊

网友A:
竖线跟着动那个是表示你油门位置。动的竖线跟你斜向上的曲线的交点就是实际油门大小

网友:
不懂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线跟着动那个是表示你油门位置。动的竖线跟你斜向上的曲线的交点就是实际油门大小

谢谢了

网友:
我滴遥控器也是天7,嘿嘿,支持国货

网友:
方便你检查曲线是否符合你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