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打转,满油起不来。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3-02-04):
新入的四轴,
朗宇A2212 kv980
好盈20A
飞宇的dos
机架山寨的f450
电池原来飞固定翼用的  电博士3s 2200mah  20c
一起约860g,在外面大称称的,精确度不高
装好满油都起不来,就地上乱转
百思不得其解,就指导什么原因

情况,四个电机用手转浆其中以一个阻力比较大,转一两圈就停了,其他三个差不多
其他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A:
电调重新设置行程

网友A:
通电的时候阻力大,就是电调行程问题了 …设置玩爽飞,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新设置行程

行程我都单独设置了,
步骤我好想还记得, 油门推到最高点给接收上电,电机响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等电机想3声(3S电)然后就可以了啊
我设置过了啊

网友B:
看下你的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的时候阻力大,就是电调行程问题了 …设置玩爽飞,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晚上回去我再重新 设定下油门行程试试

会不会是电池不给力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我再重新 设定下油门行程试试

会不会是电池不给力的问题啊?

通电一个电调阻力大,肯定是没设置好,你对这个电机重新设置下

网友:
应该不是吧,不至于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一个电调阻力大,肯定是没设置好,你对这个电机重新设置下

嗯,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电机有问题,干脆一起都重新设置下吧
但我满油都起不来没有问题么?

网友A:
没玩过dos的,飞控呢,里面是不是要校准中立点

网友C:
乱转。。桨有没有装反?阻尼大考虑是电机内部短路。上个图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方向我试了 都正确的, 风也都是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乱转。。桨有没有装反?阻尼大考虑是电机内部短路。上个图帮你看看

需要什么部位的图?
用万能表能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部位的图?
用万能表能量么?

不能量吧。。正上方来张JJ图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dos的,飞控呢,里面是不是要校准中立点

飞控 好简单,
可发现说明设置都简单,可惜解决不了问题 飞不起来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量吧。。正上方来张JJ图就好。

现在在上班得下班回家才能上图了,
等有图了我发个信息你,有劳您到时帮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上班得下班回家才能上图了,
等有图了我发个信息你,有劳您到时帮看下

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 好简单,
可发现说明设置都简单,可惜解决不了问题 飞不起来额

风朝下不一定都对啊。。。正反转没问题吧。。按照说明书上标的装。。电机你可以试试断电情况下转。。如果感觉到有阻尼不太对头。。一般就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我试了 都正确的, 风也都是往下的

风向下并不能说你方向对啊   前右顺时针转   前左逆时针    后又同前左    后左同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