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GX升降、副翼行程极限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把500改成标准舵机,发现升降舵在最大负螺距(我设置的是-11)的时候,默认升降舵行程极限70的时候,升降舵下拉到底(就是最大负螺距,后翻的时候),升降舵机舵臂与尾管夹组干涉,,把升降舵行程极限改成小到50才不会干涉!机械上好像没得办法改变了。
想请教:改了升降舵行程极限后在软件中显示的翻滚速率没有变化,现在调机只飞过航线,实际飞行3D翻滚的时候速率会下降还是有其他影响?我是否需要把副翼舵机的行程极限也降低到50?

楼主:
另外 我的升降副翼滚转速率都是40

未标题-1

楼主:
刚才通过软件上做了如下测试:
把升降、副翼滚转速率改为50,升降舵行程极限分别设为50和70在0螺距和最大正螺距时候升降滚转速率显示为同样的数值!
NND,不管了,明天天上3D测试!
另外,有点奇怪500改标准舵机的模友很多,应该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吧?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不过我用的是G31,可以独立控制每个舵机的最大行程量的~~
我也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把尾管座用锉刀锉掉一点 行程就大了

楼主:
把尾管座搓一点,行程就大一点。现在我用3GX软件把升降舵行程极限设置为50,这时候就不干涉了,同时软件显示又不影响滚转速率,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了?(如果软件显示的相对准确的话)

网友:
用不到那么大的循环螺距 不用纠结 我的也是标准舵机500

网友:
楼主的3GX是不是方向装反了,,,箭头应该朝前的吧

楼主:
今天3D测试如同7楼所说 没问题!
另外,楼上3GX没得啥箭头的,我认为插头在前在后都可以的,设置检查修正方向对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