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JR XG7的朋友么,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楼主(2013-02-04):
那天朋友把
遥控器
拆开了,改了下油门的手感,我就没有管,就放在旁边了。
但是第二天开不起机。
最后看,应该是那个保险烧了造成的。
原配是3A/250V,我找了N久才找到6A/250V的,用这个安装上去起作用不?
这个保险丝怎么会无缘无故就烧了呢

网友A:
使用1年多,暫時沒遇見任何問題。

网友B:
没注意,控不会无缘无故烧保险,检查一下。。。
保险丝最好不要比原来的大,否则就不保险了。。。

网友C:
才买两个月的路过

网友D:
用了一年半 没故障

网友E:
用了4个月 ,打酱油地

网友E:
我看了下 tb上有卖的

楼主:
真的是无语了呀,怎么会无缘无故就烧了我也不知道,我逛遍了我们这边五金店,只有6A的,哎

网友F(2013-03-26):
真心第一次见你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