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sport怪事?飞了几十个起落老是烧螺距舵机电机。

楼主(2013-02-04):
每次都是落地烧的。是不是落地太猛了啊?配置亚托原装450SPORT 电调35X遥控器JRXG7,陀螺仪GY520 尾舵机8910不带+有没有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飞了不到100个起落烧了原装M410和65MG*2都是螺距舵机是啥原因啊,高手给分析下谢谢
篮球场啊,很平塑胶的球场啊!我记得好像是降落快了蹲了下地 然后飞机就开始倒地马上打杆才没扫大浆,当时没在意。装第二块电池就发现舵机坏了

网友A:
所谓烧舵机应该是烧电路或电机,而这两样的烧毁一般都是过压或过流造成。如果是过压不应该只烧副翼舵机,何况是不同品牌的3个舵机。综上所述:副翼舵机过流的可能性最大,而过流多数在堵转情况下发生。楼主在飞行的动态大负荷下都没有发生堵转。反倒是降落后十字盘几乎不受力的情况下发生。所以仔细检查副翼舵机的最低位附近有硬物卡住舵臂归位,应该是烧舵机的罪魁祸首。纯属个人见解,还望各位海涵。

网友:
楼上好专业  也同时检查下遥控接收副翼通道  有无短路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顺便检查一下油门最低点时设定的副翼行程会不会超出副翼舵机的机械行程,也就是油门还没到最低点时副翼舵机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机械行程的极限。楼主可以先断开电机后慢慢地把油门从高点开始收油、,慢慢地到最低点,观察副翼舵机是不是一直都在机械行程之内,是否顺畅。另外,油门到了最低点后可以把电池拨下,用手再轻轻往下扳副翼舵机的舵臂,如果还能往下扳动,那基本就不关行程的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说的都有道理,我检查了好像都没啥毛病。通道也检查,电压在5.7V左右基本都没超过6V,太奇怪了。

网友:
不会,舵臂捅大齿盘吧

楼主:
旋翼头太卡了,拉杆阻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烧舵机应该是烧电路或电机,而这两样的烧毁一般都是过压或过流造成。如果是过压不应该只烧副翼舵机,何 ...

机械上的应该没问题!我舵机插在接收机上的通道和说明书不一样,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求高手个把个脉啊

楼主:
65MG最高电压是4.8-6V我接收机通道电压是5.77V是不是高了呢?

网友:
没有超过6v就不会烧舵机,还是找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B:
十有八九是憋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憋舵

应该没憋舵,我是降落后然后换电池起飞才发现副翼舵机坏了,检查是电机不动了。

网友:
人最容易犯简单的错误,犯了还一点不知道,很正常,lz仔细看看ls几位给出的建议吧,好好检查一下最基本的东西,别急着下结论,前边的兄弟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是不是地面的时候会有东西卡住舵臂呢

网友:
你要想不死舵 换PRO吧  SPORT 本身设计有问题  自己想想吧

网友D:
报出 三轴陀螺仪 和 尾舵

网友:
舵机不卡死是不会烧的,楼主还是不接电机,在地上推拉油门和升降副翼多观察一下吧。

正常负载下这些舵机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出 三轴陀螺仪 和 尾舵

陀螺仪GY520 尾舵机8910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地面的时候会有东西卡住舵臂呢

篮球场啊,很平塑胶的球场啊!我记得好像是降落快了蹲了下地 然后飞机就开始倒地马上打杆才没扫大浆,当时没在意。装第二块电池就发现舵机坏了

网友:
查下8910的工作电压
唉直接加根降压线得了。

网友E:
胡诌一下,看是不是十字盘和相位器的球头扣在高位时干涉造成的。

网友F:
是不是最短的那个连杆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最短的那个连杆的舵机?

对就是最短那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胡诌一下,看是不是十字盘和相位器的球头扣在高位时干涉造成的。

看过了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最短的那个连杆的舵机?

就是最短的那一根,螺距舵机。

楼主:
我在电调输出线上串个3A的二极管把电压降到5.55V试试。

网友(2014-05-17):
我的450也存在这个毛病,老烧260螺距舵机,控是天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