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模块

楼主(2013-02-04):
433M无线模块可以用在天7上吗?距离增加吗?怎么改?

网友A:
可以,现在433有很多种,功率有大有小,功率小的是0.1W的,也只有3公里左右。大的1W以上。。可以几十公里。种类有数传电台和专用高频头,数传电台的延时很厉害,专用高频头的很快,而且接收机是通用的。

网友:
几公里是很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现在433有很多种,功率有大有小,功率小的是0.1W的,也只有3公里左右。大的1W以上。。可以几十公里。 ...

哪儿有这种买啊?价位怎么样?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现在433有很多种,功率有大有小,功率小的是0.1W的,也只有3公里左右。大的1W以上。。可以几十公里。 ...

这个行吗?

网友:
这个只是个元件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现在433有很多种,功率有大有小,功率小的是0.1W的,也只有3公里左右。大的1W以上。。可以几十公里。 ...

不管多少钱的433    都有延迟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多少钱的433    都有延迟是吧?。。。。。。。。。。

一切遥控都有延时的,一般而言,延时在20MS-40MS之间,会感觉的很快,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延时。
但延时超过0.1秒,就会有明显感觉了。433仅仅是数传电台会有明显感觉,高频头的延时和一般遥控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遥控都有延时的,一般而言,延时在20MS-40MS之间,会感觉的很快,甚至感觉不到什么延时。
但延时超过 ...

前些日子  朋友买的433   好像500左右吧   明显延迟  感觉一点都不舒服  我看网上有一千多   它们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