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尾电机漆包线用哪种皮线替换?

楼主(2013-02-04):
如题,本地没这么细的,请换过的大侠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A:
耳机的线,我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机的线,我在用。

谢谢了~

网友:
台灣叫做..鍍銀線..大陸不知道稱啥..應該比原廠好!

楼主:
镀银线?耳机线?好的,我找找,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拆了个耳机,线还是粗了,求图求链接!!!

网友B:
淘宝上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一大堆

这种?

网友A:
耳塞式耳机的线。有绝缘漆的,用火撩一下或细沙纸磨一下就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塞式耳机的线。有绝缘漆的,用火撩一下或细沙纸磨一下就可焊接。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

搜“导线 细”即可,最细的才0.04mm,挑一种合适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恭喜,找对了。

网友:
耳机里的漆包线最好。

网友:
还有一种叫免洗漆包线,电子维修里面飞线用的,有粗有细LZ也一去搜下

网友:
0.35mm吧

楼主:
找到了,特氟龙超细高温线,0.35MM,年后买,多谢各位!!!

网友:
貌似下 载线里面的线也够细的

网友:
急用的话.拆个小电机转子的漆包线代用下也行

网友:
买家电配件的地方各种漆包线都有

楼主:
我就是要把漆包线换成皮线啊

网友C:
浩浩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