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挂轮盖终于赶在过年前做好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3-02-04):
0618挂轮盖终于赶在过年前做好了,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帮助,特别要感谢 惠民 jerroldwu  嘀嘀哒 几位前辈提供的图纸,谢谢你们了
挂轮盖整体用不锈钢焊接的,是我在单位里做的,不容易啊,都是干完活了抽空干的,到最后抛光没耐心了,不然还可以亮一点,不过徐州和天津的挂轮盖尺寸还是有却别的,今天拿回家试了下装不上,郁闷了,不过调整下就OK了

网友A:
我的可能是天津,尺寸跟你的不一样,我不知道还有两种尺寸的,害了你啦。

网友B:
做得漂亮,装上0618风格相配吗?

网友:
看到你的脸了,也算露脸一下,做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得漂亮,装上0618风格相配吗?

风格可能不一样
但是不要紧
精致的东西,总是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能是天津,尺寸跟你的不一样,我不知道还有两种尺寸的,害了你啦。

挂轮盖高度高了5毫米,导致挂轮盖的底边碰在油盘边上卡主了,套不上去了,准备吧床身抬高5毫米,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性能,还有垫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A:
原来的底座油盘里是两有个3CMM左右高的凸台,0618就装在凸台上,这样挂轮盖就不会抵到油盘底了,我现在也是要垫高0618才能装进挂轮盖的。

网友A:
这挂轮盖做得很细致漂亮,不过跟原来的风格有点不协调,这么光滑不知能不能打上原子灰腻子再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底座油盘里是两有个3CMM左右高的凸台,0618就装在凸台上,这样挂轮盖就不会抵到油盘底了,我现在也是 ...

我的是油盘版的0618,你用什么垫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挂轮盖做得很细致漂亮,不过跟原来的风格有点不协调,这么光滑不知能不能打上原子灰腻子再喷漆。

呵呵,我就没打算喷漆,要喷漆的话就不用不锈钢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油盘版的0618,你用什么垫高的?

是的,我现在装进挂轮盖必须垫高才能装进去,所以那5MM不是我量错的。
我的0618是从底座拆下后卖给我的,底座上有两个凸台,当时没量一下有多高。现在已准备了两块树脂板,还没进行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现在装进挂轮盖必须垫高才能装进去,所以那5MM不是我量错的。
我的0618是从底座拆下后卖给我的, ...

你的底座搞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底座搞好了吗

底座还没做好,现在只做好了一个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321&extra=&page=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还没做好,现在只做好了一个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1321&extr ...

你的底座用什么做的啊?

网友:
看你们玩的这么高兴,我有点想念我的0618了,后悔当初把它卖了
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我那台娘家是哪里
尾座锁定扳手在后面

网友C:
楼主的挂轮盖很漂亮
等你做好底座就知道了
卡盘没精度要换,
齿轮全套要买,
有些部件缺失要买
有些部件磨损要修,
全部整好,
发现其实小车床加工能力有限
稍微大些的工件就震动得地动山摇
不如直接买新的车床用

网友:
手艺不错,,,
我的0618一整套,
这个盖子我都没装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挂轮盖很漂亮
等你做好底座就知道了
卡盘没精度要换,

同意。。。
这种老床,修复到正常使用,很困难,配件很难买,而且价格炒的高
不过该配的配齐,该修的修好,0618这个小床做些小件儿还是挺好的
前提进刀要小,稍大就震了
我觉得以上这些还倒不是问题的主要,关键是0618通孔太小了,太鸡肋了
但是感觉0618有种特殊的美感,单单是当做摆设或者艺术品,也是不错,
我的0618,在出掉以前,几乎就只是个摆设了,闲下来的时候看看,摸摸,
觉得很惬意,有时候无聊,对着我这堆破烂,都能发呆好一两个小时
不过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把我的0618卖掉了,现在想想有点儿后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意。。。
这种老床,修复到正常使用,很困难,配件很难买,而且价格炒的高
不过该配的配齐,该修的修 ...

你原来的0618尾座锁定扳手在后面的?是不是产地不同设计不同?还是这尾座后来配上的。

商品楼房放不了大机器,只能找小的,这个通孔是小了确实很鸡肋,但如果加个中心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两个字,美。

网友:
做个代价不菲。

网友:
始终觉得0618就家用,做模型就足够了,需要加工大件直接外协,没有必要非买大床回来。许多年前为了在不锈钢螺丝上打孔脑子一热就买回来一个小钻床,现在不会在为了加工一个什么物件在脑子发热去买一件机加工工具回来,有条件的用现成的改,没有条件的就外协,许多设备买回来可能就用几次,得不偿失。

网友:
呵呵,“原工具”是必须的,我想挖一个小坑,必须有把锄头什么的,但不至于买一台“佛手”(挖机)。

网友E:
回,惠民兄,原工具是必须的,但是有时候会一下头脑发热直接在买新设备回来,然后就在直接招老婆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惠民兄,原工具是必须的,但是有时候会一下头脑发热直接在买新设备回来,然后就在直接招老婆骂

我家里地方小,我的垃圾最多,有时搞得乌烟瘴气,当然是挨骂,每次买东西回家也不能大摇大摆,有时还要打折,还好,累时有杯茶喝。

楼主:
大家都说的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地方小,我的垃圾最多,有时搞得乌烟瘴气,当然是挨骂,每次买东西回家也不能大摇大摆,有时还要打 ...

骂就骂了,喝完一泡铁观音又重新开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
这种老床,修复到正常使用,很困难,配件很难买,而且价格炒的高
不过该配的配齐,该修的修 ...

哈哈,我那个鸡鸡也是放着当摆设了,而且很好看,我喜欢柔线条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0618尾座锁定扳手在后面的?是不是产地不同设计不同?还是这尾座后来配上的。

商品楼房放不了 ...

尾座是原配的,记得重新上漆的时候,看到过钢印编号,是一样的,
很久以前在本坛翻老帖的时候,好像看到过一次和我这台一样的,尾座锁定扳手在后面,
而且天仪的主轴箱盖,放到我这个床上不合适,稍大
常见的慈溪版,天仪版,青岛版,锁定扳手都是在导轨中间,所以一直也没弄清楚这个是哪里产的,
据说0618这个床子,有很多厂都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那个鸡鸡也是放着当摆设了,而且很好看,我喜欢柔线条的机器。

嗯,我也是很喜欢0618的造型,看着很舒服
有机会再碰到的话,一定要再买一台
精度不精度无所谓,用心翻新了,只当做观赏件儿也不错

网友:
楼主做的真不错,一定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建议将挂轮罩磨沙喷漆,这样机床整体的色彩会更协调,更符合工业美学。

网友:
都是天津出的,有略有差异。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不锈钢的,免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