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切换3D时尾巴机关枪,感度调低基本没用。

楼主(2013-02-04):
450,DS420锁尾。在普通航线时好一点,但还有金鱼尾,切换3D时尾巴狂抖,感度怎么调也没用,在飞行特性里,在
遥控器
里都调了,没用,调遥控器的时候软件里的感度会随之变化的,这个已经调好了,主要是感度的通道不对。不知什么问题,机身震动也很小,尾巴很顺。谢谢各位!

网友A:
什么叫“感度通道不对”,既然不对,那调对不就好了

网友B:
鲸鱼尾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看看切3D后尾舵感度有没有变大了,要是如你所说一切正常的话,建议换个尾舵机试试。DS52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