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起落下来尾舵机很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04):
平时没注意,今天飞了一个起落下来摸了下尾
舵机
很烫,比斜盘上的舵机烫很多,都是一样的215舵机

网友A:
感度太高,有金鱼尾

网友B:
也许是1520μm频率的舵机 使用的窄频陀螺 后果在10个起落内必坏
好像那个GY401的数字模式就是750μm的频率

网友C:
401不支持窄频舵机

网友D:
215一般只用在斜盘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