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坑爹了(附拆解图)

楼主(2013-02-04):
前两天刚入的DEVO7E,玩模拟器练悬停时发现直机左倾和右倾之后停不住,换了无副翼的也是一样,最离谱的是熄火降落模式里飞机居然是侧面先着地......于是打开舵机监视器,发现副翼慢速会中时会卡住~~~~~赶忙校准,结果不管怎么校都一样

还以为电位器接触有问题,于是拆。拆了半天,结果发现有问题的居然是摇杆的机械结构.......摇杆慢速会中时会停在一个稍偏的位置(把控侧过来能看出来歪了一点),就是上面的那个位置.............不过拆完还是有收获,这个控也是4轴承的
-----------------------------------------------------------------------拆解图--------------------------------------------------------------------------

似乎也不是轴承,结构好像是两层不锈钢中间夹黄铜,不知道该叫什么

楼主:
最后那张坏了,谁能教我怎么删?

红圈里的那个东西松松垮垮,无论弹簧调多紧都不能很好地把摇杆顶正。但是左手摇杆是同样的结构,同样很松,却什么问题也没有,看来是我人品爆*了吗

网友:
弹簧不见了

网友A:
弹簧未钩上

楼主:
忘了上主板的图
都是手机拍的,大家凑活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未钩上

在桌子上呢
为了给那个坑爹物一个特写

网友:
换DEVO10吧。devo7e不好使

网友B:
没有背光?打开看看高频头电路啊。此机能否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机械故障

网友C:
带轴承的也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背光?打开看看高频头电路啊。此机能否增加遥控距离?

有背光。高频头不懂电子不敢拆~~~话说这个控的功率显示从来都不是满格的

网友:
轴承就是浮云啊

网友: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背光。高频头不懂电子不敢拆~~~话说这个控的功率显示从来都不是满格的

你用的什么电池。我用的镍氢电池,最多就是3个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电池。我用的镍氢电池,最多就是3个格

你说电量的格数吗?我装刚充电的镍氢也是只有3格

网友E:
靠,我练模拟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甚至我飞FP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能具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我练模拟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甚至我飞FP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能具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的控有问题居然不是个例?看来华科尔的设计有问题啊!我的情况是只有慢速回中才会卡住,所以每次拨完直接松手就没事了。
另外话说今天看说明书,里面舵机监视器那节里副翼通道也是偏的…不过这么廉价的控,也不能要求太多呵……

网友:
D10如何不知道,看了你不敢入了

楼主:
这两天忍不住又拆开折腾,一番折腾后控终于正常了!!!
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那个坑爹压杆上垫上几层胶带,具体几层看情况。至于为什么这样就好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额   这个 拆了就不给保修了呢

网友(2013-03-22):
lz 你这是原厂出来这样还是使用损伤的?

网友:
我隻DEVO 10都有這個問題!打方向舵不能回中!總是差少許!直升机會自旋!

网友(2013-04-23):
果断换控 !

网友:
还不错,这个档次的控好歹有轴承难得

楼主:
其实问题早解决了,既然给挖出来就发了。问题原因就是电位器轴和控的摇杆间有虚位,所以我给轴上裹上层胶带就完美解决了。这虚位大到能塞下胶带,也难怪会出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带轴承的也这么差?

devo 7e没有轴承,Devo7和10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vo 7e没有轴承,Devo7和10才有。

我都把轴承的图贴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都把轴承的图贴出来了………

官网都没说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网都没说有轴承

华科尔的广告一向可信度不高吧……虽然7e小,但它真的是4轴承的,我全部拆开过,只是没拍纵向两个轴承的图。四个轴承不是一样大的,最小的和小鸡上的桨夹轴承差不多大,这样才能塞进7e的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广告一向可信度不高吧……虽然7e小,但它真的是4轴承的,我全部拆开过,只是没拍纵向两个轴承的图 ...

你搞错了吧。如果有轴承华科尔会不说?!你看看它的Devo7和10的广告,全轴承是卖点啊。

网友:
7e到底有没有轴承啊,这个应该容易搞清吧?

网友:
马克下,准备动手改了

网友:
华的东西也不便宜呀,赚了那么多,就不能多投入点吗

网友:
  路过,不想说什么,怎么叫恶意灌水呢

网友:
d7e是有四个轴承

网友(2013-05-31):
求到底有没有轴承、、、正在考虑买一套控、

网友(2013-11-24):
续了一些知识了~

网友:
滚珠轴承是轴承,铜套轴承也是轴承。

网友:
有铜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