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电调大小到底是以什么为准?

楼主(2013-02-04):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要保证电调的安全运行,应以电池大小为计算标准,计算方式为:“电池MAH数/1000*电池C数=电调A数”;但看有些贴子的时候,却发现很多老模友的说法不一样,例如飞飘飘机,选小KV的动力,电调小A数都行,不知道到底该以哪个为准了?

网友:
听老模友的的话没错

网友A:
要看电机的功率,在电机满功率运转时的电流要小于电调安数,保险起见可以留20%的余量,

就是说“电调安数X80%=电机满功率运转电流实际配置上,电池可提供最大电流一般大于等于电机满功率运转电流。

楼主在网上看到的也是对的,但是是在给定条件下的。如果飞需要长时间续航的机型,电池容量会比一般情况大些,这个时候还按照电池来定电调就不可取了,

如果是一般的航模,电池可提供最大电流不会大于电机满功率运转电流太多,因为电池放电系数一定的情况下,容量越大,就越重,而电机的功率是一定的,

电机剩余功率都耗在了电池的重量上,得不偿失,所以说一般航模,电池可提供最大电流不会大于电机满功率运转电流太多,够用就好,

如果电机满功率运转电流大于电池可提供最大电流,那么电池无法满足电机的需求,也会缩短电池的是用寿命,实际飞行时,动力也可能不足。

网友B:
要看电机的功率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

把机机的配置晒出来,或者看看其它模友的配置即可,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

说实话,我一般潜水都经常用搜索,只是因为结果有时候矛盾,所以才提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机的功率,在电机满功率运转时的电流要小于电调安数,保险起见可以留20%的余量,

就是说“电调安数 ...

大概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机的功率,在电机满功率运转时的电流要小于电调安数,保险起见可以留20%的余量,

就是说“电调安数 ...

其实如果论坛多一些你这种肯帮助新手的人就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

把机机的配置晒出来,或者看看其它模友的配置即可,简单实用。

看其他模友的配置很容易,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就麻烦了。

网友:
看电机,这个看电池的说法不对误导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其他模友的配置很容易,但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就麻烦了。

装机买件的时候,厂家会给出动力配置的建议。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知其所以然的,抓关键点。
比方说450级别电直,40A上下的电调即可,你再研究也不会偏到哪里去。

网友E:
有时不一定的,2200 /1000=2  如果30C 电池 那最小要求60 A??

网友:
这个还没研究过了,直升机不用考虑电调。。
多少卖电机的都会推荐用什么电调。。。

网友F:
按我的理解是:电池放电C率>电调最大A数>电机最大功率电流,比例大致为2:1:0.8,不知道对不对,请老鹰指教

网友:
怎么完全忽视了桨的大小造成的负载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不一定的,2200 /1000=2  如果30C 电池 那最小要求60 A??

你电机如果用不到40-50A那是浪费。况且增加电机负担重量。

楼主:
看来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公式来计算的。我以为有公式可以套用也。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按我的理解是:电池放电C率>电调最大A数>电机最大功率电流,比例大致为2:1:0.8,不知道对不对,请老鹰指教{:1_5 ...

完全不必去定量的考虑这种“比例”关系。什么级别的飞机,需要怎样的飞行性能,决定了需要多大输入功率和用什么规格的螺旋桨,然后根据功率选择电机和相应的电调。至于电池,根据需要的输出功率和飞机所需要的重量、续航时间来确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全不必去定量的考虑这种“比例”关系。什么级别的飞机,需要怎样的飞行性能,决定了需要多大输入功率和 ...

感谢老鸟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完全不必去定量的考虑这种“比例”关系。什么级别的飞机,需要怎样的飞行性能,决定了需要多大输入功率和 ...

问这个问题的兄弟,基本就不懂什么级别飞机,什么飞行性能应该配多大功率的电机,应该用多少A的电调!你说这些他就更晕了!还不如举几个列子,简单明了!我也不懂,同问

网友:
5楼讲的不错

楼主:
看来和我一样刚入门的新手不少呀

网友H:
看了5楼的回答,根据在论坛学习的知识来给你举个例子!
       250的机型配220w左右的电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大家都不这样选的)最大电流20A 那么电调要大于电机20%以上  选择30A     电池要大于或等于电机电流,太大的又太重!我们就选择稍微大点的,1300ma20c的电池就差不多!1300/1000*20=26a     又或者1000ma25c的电池1000/1000*25=25a

我也是新人,不知道对不对!望老魔指点,最好是理论+举例的方式

网友:
好贴!
电池安倍数*电池放电C率 >= 电调最大A数 > 电机最大功率电流
按superatc的理论是 1:1:0.8  当然第一个1可以更大
对于长航模2:1或3:1或更大
对于普通航模1:1或1.1:1接近更好些,以不要电机剩余功率都耗在了电池的重量上

偶也是新手,理科稍好些,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5楼说法全面、严谨,同意。

网友(2013-03-14):
电调的大小一般取决于该电调承受电流的最大极限……

网友:
进来学习下。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