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rtcam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在爱问找的artcam2008(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3701189.html
不知道有多少分卷,已经下了15卷,其中少了11和14分卷就找不到了
那位兄弟有的帮帮我。把缺的分卷给补齐了。万分感谢!
mgh1955@163.com

网友A:
还在用artcam8.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artcam8.1.。。

     我也还在用artcam8.1,朋友你用什么软件做代码的?可以介绍下?????

网友:
artcam2008可以用迅雷下 载。

ed2k://|file|%5BArtCAM.2008.Pro.%E7%AE%80%E4%BD%93%E4%B8%AD%E6%96%87%E7%89%88..%E7%AB%8B%E4%BD%93%E6%B5%AE%E9%9B%95%E8%AE%BE%E8%AE%A1%5D.Crack.rar|12619222|cf01bcb10479e7b0f0a517bf95fa3f49|h=JULY3G4QWTHAP26EFW4ZOLFC47PLGSHJ|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artcam2008的完整版到底有多少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在用artcam8.1,朋友你用什么软件做代码的?可以介绍下?????

就是用artcam8.1做G代码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artcam8.1做G代码的啊

      不知道那种可以直接导入实体,出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种可以直接导入实体,出代码的??

ARTCAM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好,我试过一个,圆的变成八角形了。。UG、CAXA制造工程师等软件是可以导入实体编程出代码的,不过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