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 改无副翼,咋改?

楼主(2013-02-04):
1、改DFC,问了一下、搜了一下,好像改动较大,并且必须自己动手,没有全套合适的原厂件。

2、原厂无副翼旋翼头,某宝网上,就搜出来一套,还是跟3G捆绑的。停产了?

3、某国产兼容品牌无副翼旋翼头,无奈球头扣不耐磨且跟亚拓不兼容,中联有虚位。

600N就这样被厂家抛弃了?

网友:
LZ 600N 不用DFC 就用原装亚托的600无副翼 不过要多买2个大号的斜盘球头

楼主:
回楼上兄弟:

原装亚托的600无副翼旋翼头,没得卖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其实很简单就改了,我也正准备把我的600限量版KIT改到600N DFC,我的是几年前收藏的一台600LE版本KIT,为数不多当时。
首先建议你要换的话直接将600N原来的旋翼头连主轴一并出了,留着没啥用!
升级到DFC需要一下套件即可:
600DFC旋翼头改装件一套(  H60239A 600DFC主旋翼組 *1 内含主轴)
600 PRO版本主桨夹(H60204 600PRO金屬主旋翼夾座組*1)
600 DFC十字盘(H60248 600DFC 金屬CCPM十字盤組*1)
以上三件东西,价格加起来也不贵,就可以助你升级到600DFC,如果要求高就换了尾巴双推和尾舵机碳纤拉杆,不换也可以暴力飞行。
Danny.

楼主:
谢谢RCOP兄弟,这样改的话,有几处疑问:

1、据说主轴固定不太牢靠,会晃动?

2、大齿盘中心座无需更换?
3、小齿盘无需更换?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COP兄弟,这样改的话,有几处疑问:

1、据说主轴固定不太牢靠,会晃动?

不会的,直接就可以固定很好,我已经入手了还没调试。
6OON无需更换齿轮,强度已经足够。
当然换了更好哦,新款的齿轮都是强化型的,如果想换全套都有。
另外补充一下,如果你是600N顶级版的话还需要这个主轴一包:H6NH001XX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直接就可以固定很好,我已经入手了还没调试。
6OON无需更换齿轮,强度已经足够。
当然换了更 ...

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再次感谢!

客气!另如有调试和技术性问题直接版面发帖就好了,我看见就会帮你尽量帮你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另如有调试和技术性问题直接版面发帖就好了,我看见就会帮你尽量帮你回答。

一定,请不吝指教!

网友:
收600NsP旋翼头qq5274469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其实很简单就改了,我也正准备把我的600限量版KIT改到600N DFC,我的是几年前收藏的一台600LE版本 ...

你好,600NSP也可按照这个方法改DFC吗?之前看到帖子说要切割主轴什么的。。。 用这个主轴H6NH001XXW,应该就不用切割了吧? 你的顶级KIT版也不是美式头的吧,所以也需要买桨夹?DFC套件我觉得是给600顶级V2版准备的。

网友:
             H60239A
600DFC主旋翼組

建議售價:¥ 465
會員售價:¥ 372

加下面的主轴就可以组成600N DFC了

             H6NH001XXW
600N DFC主軸組

建議售價:¥ 115
會員售價:¥ 92

网友B:
王,说得非常正确,就是配件没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说得非常正确,就是配件没到哈

恩,昨天我也咨询一下,600N的主轴都没到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