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标题要长,才能凸显问题的重要!~

楼主(2013-02-04):
我用SONY的Vegas Pro 10.0,增稳图像后,渲染输出图像时,你们选的是什么格式的啊??我调的格式不是画面小了,就是占用空间超大,20多个G。

网友:
标题还不够长,都没人感觉重要。

,这哪像是最美女教师最多算是凌乱美 nxdcq.com/Tu/Mei-120.html ,清纯迷人女神晒出妩媚外拍照 nxdcq.com/Tu/Mei-1888.html , 返利 yadegu.com , 电影 bbs.yadegu.com/forum-39-1.html ,嫩模韩子萱最新诱惑写真全裸胴体香艳令人飙血欲火焚身 nxdcq.com/Tu/Mei-1796.html ,90后女郎的魔鬼身材火辣身段无法抵抗 nxdcq.com/Tu/Mei-1717.html , 性感苗条尤物豹纹情趣抹胸妩媚诱惑万般风情 nxdcq.com/Tu/Mei-866.html , ** nxdcq.com/Tu/1030/ ,贴身湿乳金美辛性感浴缸大尺度湿身浴照 nxdcq.com/Tu/Mei-1559.html ,超好身材的美女山野迷人写真 nxdcq.com/Tu/Mei-1503.html ,美女明星霍思燕素雅小短裙登台秀美腿图片 nxdcq.com/Tu/Mei-1713.html , 返利问题 bbs.yadegu.com/forum-36-1.html ,气质女星张雨绮杂志时尚写真俏皮表情青春洋溢 nxdcq.com/Tu/Mei-1756.html ,一丝不挂的清纯尤物妖娆酮体令人血脉喷张 nxdcq.com/Tu/Mei-1818.html , 美女图片 nxdcq.com , 制服诱惑 nxdcq.com/Tu/1040/ ,内衣MM美胸性感撩人私房照 nxdcq.com/Tu/Mei-1688.html ,大眼美女宾馆开房抛胸透肉诱惑 nxdcq.com/Tu/Mei-765.html ,甜美个性雪白小公主优雅淑女气质 nxdcq.com/Tu/Mei-1014.html , 性感美女 nxdcq.com/Tu/1020/ , 灌水专区 bbs.yadegu.com/forum-44-1.html ,街巷一个人的时尚风味 nxdcq.com/Tu/Mei-37.html ,千娇白嫩的90后美女 nxdcq.com/Tu/Mei-1222.html , 我的美图 wodemeitu.com , 雅德菇 bbs.yadeg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