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凤凰模拟器安装后打不开,有图,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3-02-04):
请教高手凤凰模拟器安装后打不开,有图,是什么问题呀?
安装过后双击打不开,如图:

网友:
安装问题呗,进都没进去呢

网友:
http://l9.yunpan.cn/lk/Qk2PxRspngGpu     这是我的凤凰4.0c的文件地址  希望可以帮到你   在SIMULATOR 文件夹里

网友:
检查软件狗,显示卡。是不是64位系统啊?

可以换台电脑试一下,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