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雪天跪等。。陀螺仪感度调节在哪里?DEVO10控

楼主(2013-02-04):
如题。在线等。D10控的陀螺仪感度在哪里调节?

网友A:
菜单里有陀螺仪设置,设成MIX开关,下面的数字就是感度,可以设三档

网友:
中文的 就在设置里面 就叫陀螺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里有陀螺仪设置,设成MIX开关,下面的数字就是感度,可以设三档

谢谢。按你的设置了。可是在陀螺仪里显示的感度为何没有改变。我设置为陀螺仪要求的36.可是在软件里还是86

网友B:
帮顶顶吧,希望更多人看到,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跪着吧,陈门立雪把

网友:
不同软件识别不同!

网友C:
(我设置为陀螺仪要求的36.可是在软件里还是86)可能是你的线插错了,你先确定单独黑色的那根线是不是接到接收机陀螺仪的接口上了,你现在的86估计是非锁尾模式。另外软件是建议感度36,但是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

网友D:
你用的什么陀螺?

网友E:
感度应该调第5通道。

你啥陀螺来着?注意极性,极性设置正确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为陀螺仪要求的36.可是在软件里还是86)可能是你的线插错了,你先确定单独黑色的那根线是不是接到接 ...

对啊。就是这样。实际是按照我的来调。我就在陀螺仪设置里。改成MX什么来着 3个感度都设好了。

不过在小姨子的调节软件里。无论如何都不变化。线是没有接错。飞机都转起来了。尾舵也会自动回中。就是软件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应该调第5通道。

你啥陀螺来着?注意极性,极性设置正确才锁尾。

谢谢。现在所有方向控制都没有问题。尾舵也会自动回中 就是软件看不到我调节的参数。一直保持86 很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度应该调第5通道。

你啥陀螺来着?注意极性,极性设置正确才锁尾。

我用小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顶吧,希望更多人看到,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要谢。不知道有人碰到不?用小姨子的你们都能在软件里看到实时改变么?

楼主:
旧的问题还没来。我又遇到和大家同样的问题。机子震动很厉害。36%油门以后 就开始尾巴从影了。不敢再拧高了。呵呵。要想办法排震才行

网友:
飞的有副翼,对小姨子设置不是很了解……顶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这样。实际是按照我的来调。我就在陀螺仪设置里。改成MX什么来着 3个感度都设好了。

不过在 ...

线没接错调机软件又没变化,那你在调机软件的主界面看看ZYX和电脑联通没有,软件的主界面右上有3个红色的灯变成3个绿色的没有。其它数据在软件上都可以调了吗?  我上班呢 等会下班回家在帮你看看 我的控和陀螺跟你的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旧的问题还没来。我又遇到和大家同样的问题。机子震动很厉害。36%油门以后 就开始尾巴从影了。不敢再拧高了 ...

你这个现在根本就没锁尾

网友:
小姨子的感度你在控上调。软件不会显示的。。
他的感度机制是 软件设置的是上限 控里微调。
比如你软件设置为70 你控里调到100 也就相当于软件的70.。。。。也就是1%=0.7%  如果软件里80 那1%=0.8%
表达能力不好,自己领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的问题还没来。我又遇到和大家同样的问题。机子震动很厉害。36%油门以后 就开始尾巴从影了。不敢再拧高了 ...

排震是个技术活。。慢慢折腾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挨个换。。。

网友C:
拨动控的感度开关软件上会同步显示出锁尾或者非锁尾模式,感度的调节是在控上调。你现在如果联机拨动控的感度开关软件上都没有动作,可能你的锁尾都没有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谢。不知道有人碰到不?用小姨子的你们都能在软件里看到实时改变么?

能看到,跟我一样,我有一个ZYX-08。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旧的问题还没来。我又遇到和大家同样的问题。机子震动很厉害。36%油门以后 就开始尾巴从影了。不敢再拧高了 ...

排震看这个贴,用三层3M胶固定陀螺仪:

亚托780陀螺仪 消除金鱼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5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动控的感度开关软件上会同步显示出锁尾或者非锁尾模式,感度的调节是在控上调。你现在如果联机拨动控的感 ...

波动开关是有动作的  能随时切换锁尾和非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震看这个贴,用三层3M胶固定陀螺仪:

亚托780陀螺仪 消除金鱼尾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看到,跟我一样,我有一个ZYX-08。

我只能看到切换锁尾 这个即时看到切换过来 就是那个感度值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没接错调机软件又没变化,那你在调机软件的主界面看看ZYX和电脑联通没有,软件的主界面右上有3个红色的 ...

其他都可以调解 就是感度的数值在软件里不能时时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现在根本就没锁尾

我拨动方向舵  飞机固定的情况下  舵机会自动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拨动方向舵  飞机固定的情况下  舵机会自动回中

尾舵机自动回中即表示未锁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能看到切换锁尾 这个即时看到切换过来 就是那个感度值不变

调节时软件上感度值是会变化的,只能看看你控的通道是不是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时软件上感度值是会变化的,只能看看你控的通道是不是选对了

感度开关有用。你说呢。可以随意切换锁定和飞锁定。而且小姨子已经显示红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节时软件上感度值是会变化的,只能看看你控的通道是不是选对了

软件上的感度值 不就是陀螺仪设置里 的 3个点么 改成mxt 后就可以设置了 我调成 80  75  70

楼主:
顺便问一下  尾舵机的行程太大了  推拉100%都能超出尾桨的调解范围  是不是在 舵机行程里 把±100%  调解成±80% 缩小舵机的自动范围?

楼主:
目前尾舵 的情况是 上电后旋转机身 舵机自动动作调解尾桨螺距 岂不是正常?如果正常 我就不管它软件里动不动了 呵呵

网友F:
我也是D10+zyx
之前用原装固件,只能切换锁尾模式,不能在控里调感度。后来刷了suv的固件,可以调节了。在zyx调机界面也有显示。
不过,我觉得用原系统也应该可以的,应该把感度那个线插在aux5通道。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D10+zyx
之前用原装固件,只能切换锁尾模式,不能在控里调感度。后来刷了suv的固件,可以调节了。在 ...

好的。谢谢。我回去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现在根本就没锁尾

已经锁尾了。小姨子红灯了。软件显示锁尾状态

网友C:
我已经糊涂了,我的正常,就是还要慢慢细调,我也是纯单飞,我还是看你折腾吧跟你学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