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代码正常么

楼主(2013-02-04):
Master生成的g代码怎么有A-270 H215 等这么多个轴??

N100 G21
N102 G0 G17 G40 G49 G80 G90
N104 T72 M6
N106 G0 G90 G54 X20. Y-10. A-270. S1848 M3
N108 G43 H72 Z25.
N110 G99 G81 Z-7. R25. F221.8
N112 G80
N114 M5
N116 G91 G28 Z0.
N118 A0.
N120 M01
N122 T215 M6
N124 G0 G90 G54 X20. Y-12. A-270. S1591 M3
N126 G43 H215 Z25.
N128 Z10.
N130 G1 Z-1. F79.5
N13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34 X20. Y-8. I2. J0.
N136 X22. Y-10. I0. J-2.
N138 X20. Y-12. I-2. J0.
N140 G1 Z-2. F79.5
N14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44 X20. Y-8. I2. J0.
N146 X22. Y-10. I0. J-2.
N148 X20. Y-12. I-2. J0.
N150 G1 Z-3. F79.5
N15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54 X20. Y-8. I2. J0.
N156 X22. Y-10. I0. J-2.
N158 X20. Y-12. I-2. J0.
N160 G1 Z-4. F79.5
N16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64 X20. Y-8. I2. J0.
N166 X22. Y-10. I0. J-2.
N168 X20. Y-12. I-2. J0.
N170 G1 Z-4.5 F79.5
N17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74 X20. Y-8. I2. J0.
N176 X22. Y-10. I0. J-2.
N178 X20. Y-12. I-2. J0.
N180 G1 Z-5. F79.5
N18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84 X20. Y-8. I2. J0.
N186 X22. Y-10. I0. J-2.
N188 X20. Y-12. I-2. J0.
N190 G0 Z25.
N192 M5
N194 G91 G28 Z0.
N196 G28 X0. Y0. A0.
N198 M30

网友:
H215只是长度补偿,有是正常!
A-270.是第4轴定位,也正常!
就是不知道你用什么系统的机床,加工的是什么样的工件!

网友:
后处理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机床系统的后处理

网友:
用熊族看刀路很方便,CIMCOEdit可以改G代码的、也能做刀路仿真。随便改了下,行号在mastercam的设置里可以去掉
N100 G21
N124 G0 G90 G54 X20. Y-12. S2000 M3
N128 Z10.
N130 G1 Z-1. F79.5
N13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34 X20. Y-8. I2. J0.
N136 X22. Y-10. I0. J-2.
N138 X20. Y-12. I-2. J0.
N140 G1 Z-2. F79.5
N14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44 X20. Y-8. I2. J0.
N146 X22. Y-10. I0. J-2.
N148 X20. Y-12. I-2. J0.
N150 G1 Z-3. F79.5
N15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54 X20. Y-8. I2. J0.
N156 X22. Y-10. I0. J-2.
N158 X20. Y-12. I-2. J0.
N160 G1 Z-4. F79.5
N16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64 X20. Y-8. I2. J0.
N166 X22. Y-10. I0. J-2.
N168 X20. Y-12. I-2. J0.
N170 G1 Z-4.5 F79.5
N17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74 X20. Y-8. I2. J0.
N176 X22. Y-10. I0. J-2.
N178 X20. Y-12. I-2. J0.
N180 G1 Z-5. F79.5
N182 G2 X18. Y-10. I0. J2. F159.1
N184 X20. Y-8. I2. J0.
N186 X22. Y-10. I0. J-2.
N188 X20. Y-12. I-2. J0.
N190 G0 Z25.
N192 M5
N198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