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求解

楼主(2013-02-04):
3gx 按说明上接的线 飞机是非耐evo500 遥控t8fg 6208接收 舵机
MKS DS1210数码金属齿轮舵机
通电后自检不水平舵机不在中心点 油门向左打左舵机没反应 推油门不是水平上升只是左舵机动 是不是陀螺仪坏了 还是程序乱了 以前用g31一切都是正常的

楼主:
有知道是怎么了嘛?

网友A:
线插错了?遥控设置错了?貌似3GX的遥控设置与g31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插错了?遥控设置错了?貌似3GX的遥控设置与g31不同

我把遥控器恢复到出厂值了 还是不行 线是完全照3gx说明上插得 求高手帮解

网友:
控的数据恢复到默认,所有舵机要按照3GX设置方法在DIR模式下找中点,然后就是一系列的设置,要全部重来一遍的

网友:
3GX搞不定,早就出掉了,換G31後調適簡單,爽飛中,搞不懂為何G31換3GX,在台灣現在二手3GX,台幣2000還不一定有飛友要.

网友:
貌似陀螺仪的混控不起作用啊?

网友:
一定要按照3gx的设置向导做一遍,否则舵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2013-03-13):
要在遥控器里面选成120度斜盘,3GX和其他的三轴不一样,不需要调成H1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