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一套易思凯,不是机机而是控。发现屁股3个孔,有经验的进你懂的

楼主(2013-02-04):
三个孔都圈出来了。。。两个红的,里面都只有一个开关。一个黄的,里面有两个开关。有谁知道这4个开关的奇妙用处。

网友A:
竖着的貌似是左右手切换的开关,不过你首先要搞对机械上的左右手。完了下面横着的俩是混控开关,具体你还是问航天虹的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貌似是左右手切换的开关,不过你首先要搞对机械上的左右手。完了下面横着的俩是混控开关,具体你还是 ...

横着的俩是混控开关 玩模拟器的时候需要调这个开关把混控给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着的貌似是左右手切换的开关,不过你首先要搞对机械上的左右手。完了下面横着的俩是混控开关,具体你还是 ...

谢谢啦

网友:
3楼说的对,玩模拟要关混空,难道你的是6通的控?

网友:
神奇的esky

网友B:
切换ccpm和无混控模式的,左边两个小的都拨到反向就对了。右边那几个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