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零度的技术们解释一下关于飞控的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2013-02-04):
Zero820六旋翼无人机系统,工作温度             -20~50°C,(多旋翼YS-X6飞控系统,工作环境温度                   5°C 到 +60°C),(多旋翼YS-X4飞控系统,工作环境温度-5°C 到 +60°C)
。难道是Zero820六旋翼无人机系统用的不是零度的飞控系统,还是加了保温装置。本来想买个能在黑龙江冬天也能飞的机子,但看过零度的参数后不理解。到底贵公司那个参数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Zero660“长航时”四旋翼套装, 工作温度-15~50°C),(ZERO1200多用途四旋翼系统,工作温度:-10 ~ +50 ℃),只 ...

小斯我在零下六度以下的环境中飞了大半天,没问题。零下八度的时候也飞过,但时间不太长,供参考。

网友A:
飞控的指标就是零下五度, 整系统就是零下二十度。 系统不是简单的飞控加机体, 那是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指标就是零下五度, 整系统就是零下二十度。 系统不是简单的飞控加机体, 那是误区。

是的,系统不是简单的飞控加机体,系统是包括飞控加机体,以及其他的设备的,整体的飞行系统。但飞控-5度就不行了,整个系统如何能保证-20度还能正常工作啊?难道飞控连接到整个系统里,工作温度就跟整个系统同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系统不是简单的飞控加机体,系统是包括飞控加机体,以及其他的设备的,整体的飞行系统。但飞控-5度 ...

也许整个系统还包括了保温设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系统不是简单的飞控加机体,系统是包括飞控加机体,以及其他的设备的,整体的飞行系统。但飞控-5度 ...

单买的飞控,是为普通用户设计的,温度就是-5度,当然更低也许也能飞,但我们不做质量保证。

买整系统的飞控,是按-20度设计的,温补、正交、制板工艺、包括减震海绵和结构都有不同,但不是6999就能买到的。其实就是这样。

网友B:
那小斯 470套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小斯 470套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呢

是普通飞控,指标是-5度。

但低于-5度,并非不可工作,只要地面开机正常,上天检查震动、晃动系数,如果不大,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另外能给个小斯云台的深度俯仰舵机的安装图片吗,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帖子里见过,但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