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放假打算完成数控小车床的,在淘宝上订了同步轮,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只能退货

楼主(2013-02-04):
好久没时间上论坛看看了,最过觉得过年放长假就打算将之前计划的数控小车完成的,现在大部分材料都到齐了,床身也基本完成了,当然还缺一些材料就画好图纸在淘宝里定做了,同步轮也在淘定里订做的,但这一波三折的最终还是只能退货。
废话少说,直接上画好的数控小车的图吧

网友:
我又赶上沙发了么?

楼主:
主轴电机是用的250W的直流电机,是电动车上的,因为原配的同步轮不知道规格,叫我给直接磨掉,然后上网上去订做3M的同步轮。因为同步轮是订做的,所以需要10天的时间,我等,我等,我继续等,差不多时间了,我问了下商家,商家说快放假了,有点忙,叫再等两天,好吧,我再等,终于等到发货了,可过去5-6天了,还是没收到货,查了下货,己经到这边了,可是就是不送货,再问商家怎么回事,一查,电话写错了,算了送到就行,收到一看,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啊,再问商家说发错了,马上补发,听着不错,再等等吧,等得快到自动付款了,终于收到我要的东西了,赶紧给装上,咋回事呢,怎么这么大振动,拿多订(我每次都会订两个的)的那个来量下,这下可好呢,偏心0.4MM,这咋用呢,联系商家,先说不可能,接着说退货,好吧,退吧,看来我过看放假完成数控小车床的梦想完不成了。
继续上图看看订做的同步轮吧

网友A:
量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意义。

也对,这里好像反应不出问题,不过也没法量同步齿到内边的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意义。

想了下,上面量法也有意义,我再量同步齿顶到边的距离,如果所有同步齿到边的距离都是基本一致,那图中尺寸就能反应问题了,刚好量了下,跟我想法一致,所以还是说明这个同步轮偏心。
另外就算同步轮齿轮部分是同心的,而我量的部分不同心,那如果马达转的太快,估计整个车床都会跳起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了下,上面量法也有意义,我再量同步齿顶到边的距离,如果所有同步齿到边的距离都是基本一致,那图中尺 ...

前面拍的视频,给大家看看是不是同步轮偏心了

网友A:
看过一贴是以轴孔这基准,在车床上磨掉一点齿顶,使同步轮齿顶和轴同心,但这样破坏了齿顶圆的尺寸,就不是同步轮了。
你的同步轮虽然存在一点偏心,但周长没变,同步误差还是小的。
曾经有位好心的告诉我,同步轮要用四爪卡盘装夹同步轮的齿顶,调整好齿顶圆后再车孔。

网友:
如果你车一个外圆同时再车一个内孔,这样应该是同心的吧,再按你的量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偏心的。再说卡尺手紧手松就有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贴是以轴孔这基准,在车床上磨掉一点齿顶,使同步轮齿顶和轴同心,但这样破坏了齿顶圆的尺寸,就不是 ...

之前我也想过自己加工同步轮,但这个同步轮的轴心不是圆孔,只能线切割出来。我不知道同步轮线割时如何找同心,但我量到的偏心是0.4MM(商家说他们的偏心是5个丝,这差异也太大了),估计就眼睛看了下,觉得同心就装夹线割了。
同步轮即然是订做的,如果不行,最好的方式一定是退货,不然淘宝上的商家就整这些东西来骗人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哪位朋友知道同步轮对同心加工的方法(包括非圆心轴的同步轮)提供给大家,我自己试下是否能加工出来。

网友:
神啊,竟然用卡尺。。。。。。。。。。。。。。

有没有偏心,先把同步轮装到电机上,把电机夹到台钳上,打表啊!!!!

网友:
看楼主的测量值,偏心是差不多5丝啊

网友:
另外,附议12楼

网友:
把光轴换成线轨的就更爽了。

网友:
完成后能用  雕刻机系统代替  数控系统吗

网友:
就两个同步轮不要指望卖家能有多高的同心度,不够功夫钱,自己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