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助啊!亚托600改无副翼遇到问题

楼主(2013-02-04):
请高手帮助啊!亚托600改无副翼遇到问题,我原来是600n有副翼想改无副翼,使用的是泰式黄色v8 5.1.7版本的软件,改设置过程中遇到问题,黄v8只支持反向120度十字盘, (二个
舵机
在前,一个舵机在后)。我的亚托600是正向120度十字盘,请问如何设置呢?请有改过的朋友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搂住,好像gaui黄V8不适合大飞机
可以到官网去查一下

网友B:
LS说的没根据吧? 泰式X7 配的也是黄V8啊。。。 应该不会存在不适合大飞机的说法
至于LZ说的问题嘛。。。 我建议还是升级为pro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