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行g代码有问题

楼主(2013-02-05):
为什么运行到这一行,总是说超出范围
G0 G90 G54 X10. Y20. S1591 M3
我看了g代码的说明,看不懂g54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就是工件坐标系,对应的还有G55、G56、G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工件坐标系,对应的还有G55、G56、G57
还有这一句
G91 G28 Z0.
查阅g28. 自动返回参考点(经过中间点),意思应该是经过g91相对坐标z0点返回参考点
但是怎么设置参考点呢,是开机home的时候之后手动设置么
没找到设置g28.,得地方???

楼主:
还发掘一个问题,mastercam生成的代码G91 G28 Z0.,换刀是只是移动z轴,没有移动xy轴,这样还得手动移动到xy位置??然后对刀

网友A:
G91 G28 Z0是在轴机械坐标归0,换刀点的话我记得有些机床系统可以设定的,当然程序里也能自己设。对刀的话一般在工件上表面或底面,我们厂里一般是快速进给+手轮摇到大概的位置对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