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02-05):
问下450  买什么马达,电调,舵机

预算500

空机在家,想飞没电子设备

另外想知道500左右什么陀螺仪好。1000内什么陀螺仪好

网友:
蝎子,好赢,215

网友:
我用401和520陀螺仪,还有一个601没用呢刚收来。

网友:
别有副翼了,新手无副翼练习都是跑步前进。
500 K8, 1000 MB
500以内的话,铂金40A,花牌6S ,二手410M,520 .再低你会后悔的

网友:
无副翼电装500元几乎没有可能,有副翼的500元也配不出太靠谱的东西。除非舵机严重缩水,使用20·30多一个的金属模拟舵机(可以基本杜绝扫齿,但不保证电路、电机不烧),上最低靠谱标准的恒吉933*3+922*1就接近300了,100元左右的电机比较靠谱,100元左右的电调也就是能用而已,没有什么性能可谈。基本能用的锁尾陀螺也得100左右。楼主自己斟酌吧。

网友:
收二手吧

网友A:
我预算比你低点,然后入手了电子设备,现在可以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