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改造

楼主(2013-02-05):
请教一下,9g小舵机能自己换一个大的电机吊在外面吗?我自想要舵机解码的那一块。

网友:
驱动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
塑料齿受不了

网友:
舵机有许多具体型号,驱动电机性能也不一样。
要看你想换用多大的电机,具体要查具体舵机型号的资料。

楼主:
我想的是加上三极管之类的功放,接上12V的减速电机,电机直接铅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加上三极管之类的功放,接上12V的减速电机,电机直接铅电池供电

你想造真机!

网友:
我估计你是想要超小,超大功能的

楼主(2013-03-13):
好久没上了,自己想了一个土方法

楼主:
新想了一个土办法

1 如图,拆开一个舵机,去掉电位器与马达

2 把原电位器的位置放上一个大的5k滑动或旋转电位器,也可以加两个2.5k电阻

3 找一块万能板,如图焊两个二极管和继电器。B线为接地端,连舵机电路板上与负极相连的一根线。

4 如图连接大功率电机,电路有点乱,我也不好解释,大家就费点力。

今天突然想出来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还没试过,不足之处忘谅解。明天学校社团活动的时候试一试。

改后

改后

原电路

原电路

网友(2013-12-16):
引用 楼主:
新想了一个土办法

1 如图,拆开一个舵机,去掉电位器与马达

真看不懂

网友A(2014-01-25):
可以用双向有刷电调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想了一个土办法

1 如图,拆开一个舵机,去掉电位器与马达

楼主的设计是不可以的。如果按电路图来看,那两个三极管会烧掉的,因为a点输出的是已经放大的信号。所以控制信号要从舵机主控板的电机驱动三极管的前级引出来。

网友:
要改这个不是不可能,但是楼主必须熟知H桥的驱动原理

网友:
用双向有刷电调改比较适用

网友(2014-02-24):
瞎折腾,有那个时间还是飞吧

网友:
专业人士

网友(2014-05-02):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双向有刷电调改

要怎麼做,可以詳細說明,很想懂,謝謝

网友:
这样不可行!

因为:  舵机的电动机是可以调速的。。是脉冲驱动 。。用占空比来调整速度的。继电器反应速度不够。。也就是说驱动电机的频率最低的是 50赫兹。继电器反应不过来。

除非你 用作电机的开关控制。。也就是打舵时猛打到最大或最小 让电机正转或反转,这样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占空比很大时我们就把他当做高电平对待 短时的间隙可以认为不影响继电器的吸合。调大电机的速度上面的做法是一定不行的!

电路你自己连接 没仔细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一个 大功率的 H 桥 驱动就好了 ,找个懂电子的朋友小菜菜!

网友:
换大电机必须要有大功率的驱动

网友(2014-06-14):
围观  等待楼主改造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