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飘移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2013-02-05):
我的NAZA从买来后姿态模式就一直向右飘移,试过校准IMU还是漂,起飞前把飞机右边或左边垫高还是漂,把NAZA的左边或右边垫高,刚起飞时不漂,飞了一会又向右漂。原来用的DJI F450机架,后面换了XA650又换了小斯mini600都一样,都是向右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向右漂你把遥控器横滚微调向左调就行了啊,出来飞迟早要还的随便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右漂你把遥控器横滚微调向左调就行了啊,出来飞迟早要还的随便玩玩吧

遥控器微调那就不是自稳了啊

网友:
我也是啊,姿态模式时往后飘,飞的时候一直要顶着杆

网友:
我的也是向右边飘

网友B:
IMU传感器的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U传感器的值是多少?

都是接近0,只有Z轴是-7

网友:
naza装的和机身不平行

网友C:
NAZA肯定漂,大家都一样  要不漂上WMK

网友D:
姿态模式肯定飘的,有点小小微风就飘,因为是没法定点的,要不飘只能上GPS

网友:
电机的水平。桨平面的水平。飞控和机架的水平。地磁。风。
  难度没GPS你也想定点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ZA肯定漂,大家都一样  要不漂上WMK

這話真忠肯~我的也一樣阿!~時好時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姿态模式肯定飘的,有点小小微风就飘,因为是没法定点的,要不飘只能上GPS

gps一樣會飄阿!只是範圍小點

网友:
姿态必须飘哈哈,手动修修就没事

网友E:
和我2个月前遇到的一模一样,我最后是垫高Naza漂移方向解决了,建议有同样问题的也可以试试。
记得一点点垫高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2个月前遇到的一模一样,我最后是垫高Naza漂移方向解决了,建议有同样问题的也可以试试。
记得一点点垫 ...

往哪边垫